您好,我就是想问下刷进TMS570的程序,如何反读自己已经...

楼主:
您好,我就是想问下刷进TMS570的程序,如何反读自己已经刷进单片机的程序了?请问CCS有没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A:
CCS貌似没有这个功能。你用jtag和第三方软件试试吧

网友B:
ccs应该没这功能吧,一般读出来是十六进制码,还得反汇编

网友:
引用 网友B:
ccs应该没这功能吧,一般读出来是十六进制码,还得反汇编

用CCS,那怎么读16进制码啊,要是16进制码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S貌似没有这个功能。你用jtag和第三方软件试试吧

我这调试570,用的是TIDSP-XDS100V2,问下有什么第三方软件了?没有用j-link,之前调470的时候是用j-link,用里面自带的jflash可以反读出二进制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