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从VS移植过来有好多显示不好为什么?

楼主:
使用emWin的demo程序在vs上仿真效果都很好。在F7的板子上有一些效果不对。
举个例子,请高手看看为什么。谢谢
使用emWin仿真里面的MEMDEV_AutoDev.c的分段存储效果如下:

然后放在F7的板子上就没了存储的效果,开始显示不完整,如果:

请熟悉emWin的各位帮忙指点下原因和或者修改的方向,谢谢alpha混色和MEMDEV都用不了,不知道为啥?
GUIConf的配置如下: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 *  150
U32 aMemory[GUI_NUMBYTES / 4];
莫非这个大小有问题?
而MDK下的DFP的GUIDEMO里面可以顺利运行alpha混色和MEMDEV,
设置是这样的:
#define GUI_NUMBYTES  0x200000
U32 aMemory[GUI_NUMBYTES / 4] __attribute__((at(0xC0200000)));

很纳闷,这个设置不应该溢出RAM吗?
我按照GUIDEMO的设置以上方法直接设置显示都不会显示了。(但官方的GUIDEMO能正常跑)
哪位大神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我测试了下,这个程序在F7上跑没有问题,至少不会出现你附图中那样的情况,可能跟调试验证的方案有关系。具体方案参考之前的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503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测试了下,这个程序在F7上跑没有问题,至少不会出现你附图中那样的情况,可能跟调试验证的方案有关系。具 ...

嗯,我看到你的帖子了,也不知道什么问题。
我是在helloworld的例程里面直接修改的其他界面的显示。
简单的字符显示画图功能都可以,但是碰到有图形重叠的比如alpha和分段存储等例程就不行了。
那个keil下的DFP里面的GUI_DEMO是可以完美运行的。
所以肯定还是某个地方的设置问题。
感觉最后可能的是RAM的设定,但是按照GUI_DEMO的设定直接设置就不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