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SP430G2253的死区程序范例有吗

楼主:
请问MSP430G2553的死区可以直接从开发板上找到寄存器配置吗?请问有没有范例?

网友:
带死区的PWM??

网友A:
弱弱的说一句,这个死区,我还没听说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说一句,这个死区,我还没听说过。

PWM的一种形式罢了,一般用在电机驱动上,G2253就可以产生带死区的PWM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的一种形式罢了,一般用在电机驱动上,G2253就可以产生带死区的PWM

哦哦,看来这个我要多了解了哈。

网友:
从定时器自带功能看,没发现死区控制相关的东西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WM的一种形式罢了,一般用在电机驱动上,G2253就可以产生带死区的PWM

请问有范例吗?能够调节死区时间和PWM占空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有范例吗?能够调节死区时间和PWM占空比的?

这个还真不知道有没有,就知道模式2和模式6可以产生带死区的PWM

网友:
去下载 个launchapad口袋实验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