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薄机身[H3C Magic B1]智能路由器测评

楼主:
      H3C Magic B1路由器据说是全球路由器最薄机身也是华三通信首款针对家用消费级市场的智能路由器旗舰产品
这款产品通过采用信号定向集束跟踪与信号重整技术组合方案,可智能追踪上网设备的移动,并为之提供最佳的信号能量,同时降低无用信号的浪费,其无线信号强度比普通路由器提升50%之多,稳定性能亦大幅提升。
     此外,这款路由器的软件平台选用了华三通信自主研发、深受企业级市场欢迎的Miniware2操作系统,从而将企业级路由器的快速反应、安全防护和稳定性能带到了家用环境之中,保障路由器稳定运行365天不用重启,有效确保家庭网络的安全无忧。
下面和大家一起看看H3C Magic B1路由器的外观及规格参数:
一、生产商:
  杭州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华三通信”)
二、包装外观展示:

三、开箱图片展示:
一打开包装还是有点有惊艳的感觉的。路由表面肤感明显。我的这款白色的更觉蛋白的意思。那种薄得感觉不错。商标应该是镀铬的。有金属质感。
说实话,它的质感并没有随着小巧的体积而下降。就是给人的感觉。很“放心”。

数据线与电源适配器设计也别具一格。HDMI线连接路由。
电源适配器上集成了WAN口和LAN口,HDMI兼具供电和数据传输。

H3C Magic B1的正面是圆形,没有外置天线,很简洁,像个飞碟,机身很薄,只有9.8mm。为了做到超薄,华三魔术家路由器在外形上颠覆了无线路由器的传统设计,创新性地将网口和机身进行分离设计。物理接口包括1100M以太网WAN接口用于接入Internet1100M以太网LAN接口用于连接局域网,同时也创新性地采用了HDMI接口。

四、参数规格说明:
不过要特别提到的是,双频(2.4G/5G)二合一这个功能。使能这个功能后,手机只会检测到一个WIFI信号,但是会根据两个频段的信号强度进行无缝切换,当然优先使用5G信号。实际测试中,当走到手机WIFI信号两格的地方时过几秒钟就会发现手机WIFI信号又满格了,应该是5G信号切到2.4G的效果。这对于家里比较大,路由器5G信号无法完全覆盖的人很有用。
五、设计特点介绍
独创设计彰显科技生活简约之美
   H3C Magic B1的厚度仅为9.8mm,为目前市场上常见无线路由器厚度的十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其独创的网口机身分离式设计,利用高清晰度多媒体接口(HDMI)替代传统的RJ45接口,创下了当今全球无线路由器最薄机身的新纪录,将掀起路由器产品领域的超薄风潮。
   身为华三通信家用产品的首款旗舰之作,H3CMagicB1秉承简洁易用的生活美学原则,以一根简化版HDMI线缆实现了网线与电缆的双重功能,使得路由器不再为线缆所束缚;而改进的360度环形全向天线,不仅大幅提升信号覆盖性能,亦让外观尽显温婉简明之生活意趣。
    独有技术为消费者提供企业级先锋体验
   家庭空间全覆盖、无线信号稳定强大以及路由器性能稳定,是目前家用消费者对路由器功用的主流需求,也是华三通信H3CMagic B1在研发设计阶段最为重视的用户痛点改善。
   通过采用信号定向集束跟踪与信号重整形技术组合方案,华三通信的H3C MagicB1可智能追踪上网设备的移动,并为之提供最佳的信号能量,同时降低房间上下空间无用信号的浪费,使得无线信号强度比普通路由器提升50%之多,稳定性能亦大幅提升。
   此外,H3C Magic B1的软件平台选用了华三通信自主研发、深受企业级市场欢迎的Miniware2操作系统,从而将企业级路由器的快速反应、安全防护和稳定性能带到了家用环境之中,保障路由器稳定运行365天不用重启,有效确保家庭网络的安全无忧。
六、机器拆解:
说实话,H3C Magic B1这款路由器机器本身是根本没有一颗螺丝固定外壳的。我也拿着这个机器摸索了好半天,因为有些路由器像水星啊什么的都是挺好拆的。唯独这个机器,找不到螺丝。所以我认为这个机器应该是里面的卡扣将其卡紧并固定的。所以找了个类似银行卡一样的东西在如下的接口的缝隙处慢慢弄开。
所以拆开后,会发现,这个的结构就是上下外壳开模而成的,并没有什么金属的螺丝固定。我想这种考虑也是怕屏蔽信号吧。
拆解后图片:
路由器主板背面图:

对上图,看到微博上有个3D天线场强仿真结果的图也就贴了过来,以供参考。
3D天线场强仿真结果显示:采用了无线场强挤压技术后,H3CMagic B1在水平四个方向与正面都有良好的无线信号场型,说明无线场强挤压技术效果明显。H3CMagic B1通过无线信号增强配合Beamforming波束成型技术,实际测试,在水平方向比未使用束波成型和无线场强挤压的无线路由器,无线信号强度平均增加约50%
背面的如下图的这个散热块有点类似阻焊层开窗:
这个的的目的我觉得就是散热。这个在AD中是怎么来的呢?
操作步骤是:先在顶层丢一块不规则的铜皮上去,然后打过孔(一般都会是地过孔),然后复制这块铜皮将其层改为Top solder(顶层的情况下)/Bottom solder(底层的情况下)并覆盖在原来在顶层或者底层的铜皮上去。
或者最后打过孔也可。
2D和3D效果演示如下:
路由器主板正面图:
1、上图中。天线的处理,让我觉得很意外。一般这种天线的处理,都会有类似如下图所示的天线接口。跟别人讨论了下,这种天线的处理的好处别人的看法是为了屏蔽信号,而且在方便调试。但是不好的地方是,为了节约成本而用这种简单的处理而代替了天下接口。
2、可以看到有两点:
a、板子上有些螺旋线,是为了等长走的蛇形线。
b、主控晶振的走线,很正规,是先经过匹配电容,再连接到晶振的。这个我们多次讨论过。(不好意思,拍图不清晰,没上传)
七、使用体验
1、按照如下图所示的连接,连接路由器。

可以看到电源指示灯常亮。
按照说明书中的规定:
                               常亮: 设备正常运行
                         慢速闪烁:wifi处于休眠状态
                        快递闪烁:设备启动中或系统运行异常
                           灭:        未上电或通过软件关闭该指示灯
这种情况的连接是:其他路由器  -->  H3C 利用H3C的无线,当然跟前面讲到的一样,优先选择5G的网络。

手机腾讯管家测试如下:当然公司的网速也不是很快

2、按照如下的方式连接,路由器电脑口连接电脑,互联网口连接以前别的路由器的WLAN(如下图所示)

3、在按照2的连接方式下,在浏览器中输入“moshujia.cn”,得到如下界面:

4、设置完成配置后,会发现会出现如下的界面。H3C Magic B1的界面有 简化版 和  专业版  两种。
如下是简化版:

专业版如下:
会有一些基本的信息:

还可以监控路由器CPU及内存的使用情况

还可以在不需要wifi的情况下关闭wifi

虽说这款路由器365天不用重启,但是却可以通过这个界面进行重启。
其余功能在这里不做过多的赘述。
我个人的具体的感受,H3C Magic B1这款路由器的优点是:
1、机器本身简介轻薄,外观很像飞碟,带着点神秘感。而且呢外观也不错。可谓是路由器界的“颜王”之一吧;
2、双频的切换功能还可以吧,算是比较实用的了;
3、H3C Magic B1号称365天不用重启(因为我觉得它的界面和其系统在路由器方面做的还是比较好的了,当然了我也只是用过水星的和BUFFALO的),稳定性暂时觉得还可以。
4、H3C Magic B1这款路由器挺适合家用(家庭中也基本是一台台式机+一天笔记本  或者 两台笔记本 这样的配置了),占用空间小,使用起来很方便。包括其操作界面也是很干净,上手也挺快的。
缺点:
1、说起缺点,我就不得不稍稍吐槽下它的这个电源适配器的插头。我觉得如果能做的像macbook 或者ipad的那样的插头可伸缩的就好了。这样携带起来也很方便:
2、因为它的接口较少,所以就限制了它连接 电脑的数量。如果有线设备较多的时候这款路由器就显得苍白了。
3、机器自带的那根“电源数据线”长度大致只有1米左右。所以要是再稍稍长一些可能会更好,比较不要太靠近墙壁上等等的插座太近。
4、说起发热程度,不说是没有,但还是略微的有点热的
总之,这款路由器除了较高的“颜值”之外,加之其信号还可以,也算稳定,安全性能也可以。是居家,旅行,出差的必备品吧(一些酒店在客房中都是预留一根网线的)。

网友A:
这造型…很很很…我第一次看到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造型…很很很…我第一次看到圆的…

是的额,很独特。方便携带,质感还不错。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个圆形的哦。O(∩_∩)O哈哈~

网友B:
这造型,我觉得挂天花板上会不错,类似吊灯,还可以增加独立的开关。铜皮的处理忘记钢网层的处理了。焊盘钢网开窗,所以有锡膏的痕迹,铜皮没开窗,表面处理为OSP有机涂覆,所以是这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造型,我觉得挂天花板上会不错,类似吊灯,还可以增加独立的开关。铜皮的处理忘记钢网层的处理了。焊盘钢 ...

“铜皮的处理忘记钢网层的处理了。焊盘钢网开窗,所以有锡膏的痕迹,铜皮没开窗,表面处理为OSP有机涂覆,所以是这效果。”其实钢网怎么处理的我不太明白。
画图的时候处理方法,我说的应该是对吧?

网友C:
幸亏直径才14cm,要是再大点放地上被当成体重计一脚踩下去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幸亏直径才14cm,要是再大点放地上被当成体重计一脚踩下去就……

没那么夸张,基本一只手就能握住。这样的,方便携带,出差,度假什么的都可以带着用。哈哈

网友:
看起来非常不错

网友:
O(∩_∩)O哈哈~,不光是“颜值高”,用户体验也还不错。就是稍稍的有点发热,但是我用了几个小时,还是那样的温度。还有占用的空间也小一些。

网友B:
Paste层就是钢网层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Paste层就是钢网层呀!

哦哦,对应的钢网上我就不太懂了,谢谢说明哦。有相关那个层对应钢网的资料吗,丢给我看看咯。

网友D:
全球    不符合广告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全球    不符合广告法

看正文第一句话,“据说”二字,我可不打广告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正文第一句话,“据说”二字,我可不打广告哦。

倒不是说你到广告,而是这个“全球路由器最薄机身”是谁提出来的?官方的宣传语的话,那就不合新广告法了

不过不要在意这些细节了。东西还挺不错的。只不过用不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倒不是说你到广告,而是这个“全球路由器最薄机身”是谁提出来的?官方的宣传语的话,那就不合新 ...

恩恩,好的知道了。请恕我粗心大意。我已经将它改正了。哈哈,感谢提醒,我今天看了您的回复后,瞬间觉得太夸大了。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恩恩,好的知道了。请恕我粗心大意。我已经将它改正了。哈哈,感谢提醒,我今天看了您的回复后,瞬间觉得 ...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了。

要不是我住的地方,管网络的人告诉我用不了路由器,至于原因,没搞懂,不然也想入手一个,这样就不用老是用电脑分享无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了。

要不是我住的地方,管网络的人告诉我用不了路由器,至于原因 ...

恩恩,是的,这个的话家用挺好的,而且也不怎么占地方。没事,以后肯定会有更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恩恩,是的,这个的话家用挺好的,而且也不怎么占地方。没事,以后肯定会有更好的。

嗯。是

网友F:
用料好,信号好,已经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料好,信号好,已经火了

是吗?我倒是没看京东或者天猫的销量如何。不过能火,是因为有亮点在啊。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