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A 单节锂电池充电管理集成电路 CN3761

楼主:
      CN3761 是PWM 降压模式单节锂电池充电管理
集成电路,独立对单节锂电池充电进行管理,具
有封装外形小,外围元器件少和使用简单等优点。
CN3761 具有涓流,恒流和恒压充电模式,非常
适合锂电池充电管理。在恒压充电模式,CN3761
将电池电压调制在4.2V,也可以通过一个外部电
阻向上调整;在恒流充电模式,充电电流通过一
个外部电阻设置。
对于深度放电的锂电池,当电池电压低于恒压充
电电压的66.5%(典型值)时,CN3761用所设置的
恒流充电电流的17.5%对电池进行涓流充电。在
恒压充电阶段,充电电流逐渐减小,当充电电流
降低到恒流充电电流的16%时,充电结束。在充
电结束状态,如果电池电压下降到恒压充电电压
的95.5%,自动开始新的充电周期。当输入电源
掉电或者输入电压低于电池电压时,CN3761自动
进入睡眠模式。

特点:
 宽输入电压范围:4.5V 到28V
 对单节锂电池完整的充电管理
 充电电流可达 4A
 PWM 开关频率:300KHz
 恒压充电电压可用电阻向上调整
 恒压充电电压精度: ±1%
 恒流充电电流由外部电阻设置
 对深度放电的电池进行涓流充电
 自动再充电功能
 充电状态和充电结束状态指示
 软启动功能
 电池端过压保护
 工作环境温度:-40℃ 到 +85℃
 采用 10 管脚SSOP 封装
 产品无铅,满足 Rohs

应用:
 移动电源
 手持设备
 备用电池应用
 便携式工业和医疗仪器
 电动工具
 独立电池充电器

深圳紫潮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郑若冕  15626561389
   电话:0755-83203064
   传真:0755-83326944
   QQ:525667597
   邮箱:zrm525667597@163.com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工艺大厦601室

网友:
ZC3005是PWM降压模式多类型电池充电管理集成电路,
独立对多种电池充电进行管理,具有封装外形小,外围元器件少喝使用简单等优点,
ZC3005具有涓流,恒流和恒压充电模式,非常适合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和钛酸锂电池
充电管理,在恒压充电模式,ZC3005将电池电压调制在外部反馈电阻所设置的电压;
在恒流充电模式,充电电流通过一个外部电阻设置。
  对于深度放电的锂电池,当电池电压低于恒压充电电压的66.5%(典型值)时,ZC3005用所
设置的恒流充电电流的17.5%对电池进行涓流充电。在恒压充电阶段,充电电流逐渐减小,当
充电电流降低到恒流充电电流的16%时,充电结束。在充电结束状态,如果充电电流再上升
到恒流充电电流的58.8%以上,自动开始新的充电周期。当输入电源掉电或者输入电压低于电池电压时,
ZC3005自动进入睡眠模式。

网友:
好东西,对于初学者来说,了解这个很有必要,只有掌握了基础的知识才能更上一层楼,以后会经常来逛逛

网友A:
感谢支持,本帖会不间断跟新充电方面资料

网友:
         具有太阳能电池最大功率点跟踪功能的4A,12V铅酸电池充电管理电路CN3767

   概述:

   CN3767是PWM降压模式12V铅酸电池充电管理集成电路,独立对铅酸电池充电进行
自动管理,具有封装外形小,外围元器件少和使用简单等优点。
   CN3767具有涓流,恒流,过充电和浮充电模式,非常适合12V铅酸电池的充电。
在过充电和浮充电模式,充电电压典型值分别为14.8V和13.55V:在恒流充电模式,
充电电流通过一个外部电阻设置。当时用太阳能板供电时,内部电路能够自动跟踪
太阳能板的最大功率点,用户不需要考虑最坏情况,可最大限度地利用太阳能板的
输入功率,非常适合利用太阳能板供电的应用。

   特点:
   太阳能板最大功率点跟踪功能
   宽输入电压范围:6.6V到30V
   对12V铅酸电池进行完整的充电管理
   过充电和浮充电电压分别为14.8V和13.55V
   充电电流达4A

网友:
4A两节锂电池充电管理集成电路--CN3762

  CN3762是PWM降压模式两节锂电池充电管理集成电路,独立对
两节锂电池充电进行管理,具有封装外形小,外围元器件少和
使用简单等优点。
  CN3762具有涓流,恒流和恒压充电模式,非常适合锂电池充电管理。

  特点:
  宽输入电压范围:6.6V到30V
  对看两节锂电池完整的充电管理
  充电电流可达4A
  PWM开关频率:300KHz
  恒压充电电压可用电阻向上调整

网友:
  4A 多类型电池充电管理集成电路ZC3005

概述:

ZC3005是PWM降压模式多类型电池充电管理集成电路,独立对多种电池充电进行管理,具有封装外形小,外围元器件少喝使用简单等优点。
ZC3005具有涓流,恒流和恒压充电模式,非常适合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和钛酸锂电池充电管理。在恒压充电模式,ZC3005将电池电压调制在外部反馈电阻所设置的电压;在恒流充电模式,充电电流通过一个外部电阻设置。
对于深度放电的锂电池,当电池电压低于恒压充电电压的66.5%(典型值)时,ZC3005用所设置的恒流充电电流的17.5%对电池进行涓流充电。在恒压充电阶段,充电电流逐渐减小,当充电电流降低到恒流充电的16%时,充电结束。在充电结束状态,如果充电电流再上升到恒流充电电流的58.8%以上,自动开始新的充电周期。当输入电源掉电或者输入电压低于电池电压时,ZC3005自动进入睡眠模式。
其他功能包括输入低电压锁存,电池端过压保护和充电状态指示等。
ZC3005采用10管脚SSOP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支持,本帖会不间断跟新充电方面资料

最好上电路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