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之模块复用中有个only read实现不了求解

楼主:
上面两张图一张有水印,一张没有,没有的当然是我的啦。不知道怎么做才能做到有水印那种效果,且不让人修改
能不能帮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A:
就是这么个步骤...

网友B:
加水印?哪个版本的A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水印?哪个版本的AD?

ad 15.0.14 我安装软件的时候,它里面有做好的工程,他的那种复用就有水印。

网友:
应该采用的是模板吧,你看看他用的那个模板,猜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d 15.0.14 我安装软件的时候,它里面有做好的工程,他的那种复用就有水印。

估计是用原理图的模板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用原理图的模板做的。

模板?我是依照这个帖子学习的。http://blog.csdn.net/chenzelin2009/article/details/5778444,他里面有说道一个加水印和只读的设置,但是我照做也没有产生效果。@dwh000 @dcexpert

网友:
Altium Designer之模块复用——设备图表符与Snippets - lin的专栏 - 博客频道 - CSDN.NET
http://blog.csdn.net/chenzelin2009/article/details/5778444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模板?我是依照这个帖子学习的。http://blog.csdn.net/chenzelin2009/article/details/5778444,他里面有 ...

我的AD中还没有这个选项。使用的是AD10。

网友:
我的是AD15没有该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AD中还没有这个选项。使用的是AD10。

AD10有的啊。我刚看了下,有的。目前效果,我正在按照4楼那个朋友展示的试试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么个步骤...

你好!能不能再请教一个问题。这么多的复用模块,他们的器件标号是怎么解决的?难道要一个原理图一个原理图的修改器件标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能不能再请教一个问题。这么多的复用模块,他们的器件标号是怎么解决的?难道要一个原理图一个原理 ...

复位标号然后重新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么个步骤...

你第一张图里下面的三个选项打钩去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