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单片机bootloader加载的是什么扩展名字的文件

楼主:
pic 单片机bootloader加载的是什么扩展名字的文件,是.hex文件吗?谢谢

网友:
hex文件,就是你编译后的目标文件

网友:
看你的数据传输软件是官方的还是第三方的,一般是HEX 文件,也有第三方用其它文件格式的.

网友:
HEX,BIN这些也可以,或者其他文件格式也行,不过一般是HEX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