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死机怎么解决。

楼主:
今天我的AD软件一打开文件就死机了,有时会提示File type not recognised,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重启重装换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启重装换电脑……

不要。

网友:
1、重新安装软件 2、查看电脑系统是不是管理员运行

网友:
格式不对,未识别?如果这个文件以前可以识别,现在不识别了,卸载重装吧,
折腾折腾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