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DIY]DIY一个PIC12开发板

楼主:
最近因为使用到了PIC16单片机,就想着顺便把PIC10/PIC12单片机也看一下。Microchip是少数很少送开发板的厂家,专门去买一个又比较麻烦,不如自己DIY吧。

一个8pin的PIC12F1501,需要的元件不多,8脚的MCU先焊到转接板上,在插到排母。一个按钮,一个电位器,就可以做不少基础试验了。

焊好后的样子

连接到PICKIT3

编写一小段程序
#pragma config FOSC = INTOSC    // Oscillator Selection Bits (INTOSC oscillator: I/O function on CLKIN pin)
#pragma config WDTE = SWDTEN    // Watchdog Timer Enable (WDT controlled by the SWDTEN bit in the WDTCON register)

#define _XTAL_FREQ 500000L

#include <xc.h>

int main()
{
    TRISA0 = 0;

    while(1)
    {
        LATA0 = !LATA0;
        __delay_ms(500);
    }

}

使用PICKIT3仿真加供电,LED就开始闪了。

也可以用USB供电,很方便

网友:
焊接的好工整
楼主的字体应该写的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的好工整
楼主的字体应该写的也不错

和很多人一样,一天也写不了几个字,现在的字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网友:
不错的东东,实用,低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