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2p401r的systick问题

楼主:
问题1:晶振引脚设置第二功能需要设置输出么?
问题2:可以同时使用外部高速和低速时钟么?
问题3:本程序问题出现哪里帮我看看,弄了好几天

#include
#include "CS.h"

static uint8_t  fac_us=0;                                                        //us延时倍乘数
static uint16_t  fac_ms=0;

void Delay_Init()
{
  SYSTICK_STCSR |=(SYSTICK_STCSR_CLKSOURCE+SYSTICK_STCSR_ENABLE);
  fac_us =CS_getMCLK()/1000000;
  fac_ms = (uint16_t)(fac_us*1000);

}

void Delay_ms(uint16_t nms)              //nms<=0xffffff*1000/SYSCLK
{
   uint32_t temp;
   SysTick->LOAD = (uint32_t)nms*fac_ms; //时间加载
   SysTick->VAL  = 0X00;                 //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 = 0X01;                 //开始倒数
  do
  {
    temp= SysTick->CTRL ;
  }while((temp&0x01)&&!(temp&(1<<16)));//等到时间到达

   SysTick->CTRL = 0X00;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  = 0X00;                 //清空计数器
}
void CS_HFXTCLK()
{
  PJSEL0 |= BIT2 + BIT3;
  PJSEL1 &= ~(BIT2+ BIT3);                                 //设置晶振引脚
  CSKEY  =CSKEY_VAL;                                       //解锁时钟寄存器
  CSCTL2 |=HFXT_EN;                                        //HFXT 打开
  do{
    CSCLRIFG |=   CLR_HFXTIFG | CLR_DCORIFG;              //清中断标志位
    SYSCTL_NMI_CTLSTAT &= ~ SYSCTL_NMI_CTLSTAT_CS_SRC;    //禁止NMI中CS中断
    }
  while(SYSCTL_NMI_CTLSTAT & SYSCTL_NMI_CTLSTAT_CS_FLG);
   CSCTL1 |=(DIVA__32 | SELA__REFOCLK)|(DIVS__32 | SELS__HFXTCLK)|(DIVM__8 | SELM__HFXTCLK);
   CSKEY =0;                                              //锁住时钟寄存器

}

void main(void)
{
  volatile uint32_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BIT0 ;                        //P1.0设置为输出
    P2DIR |=BIT0+BIT1+BIT2;              //P2.0,P2.1设置为输出

    CS_HFXTCLK();
    Delay_Init();

   while(1)
   {
     P1OUT ^= BIT0 ;
     Delay_ms(1000);

   }
}

网友:
这个是正确的么

网友:
首先,楼主您的这个msp432p401r没用过,但是看文档中说是没有外部晶振的。而且SysTick counterr reload 与STRVR、和 STCSR 这两个寄存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