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与GPRS通信

楼主:
本人是学生做毕业论文,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向大家请教,希望各位大神赐教。
我做的是STM32 的芯片要和GPRS相连,然后是测水温,把水温测出来能够传到手机上,手机也可以发送命令控制水温。
我的问题就是现在对通信协议这里一窍不通,不知道这些该怎么连接,该怎么做,一头雾水,希望能够给点提示指点一下。
板子是STM32的开发板mini的,GPRS模块是SIM900A。
急求!!!

网友:
去找GPRS模块的手册来仔细阅读,硬件连接就是串口和启动,操作则是基于AT指令,所以你要仔细阅读模块的手册和AT指令集文档,你读懂了就不会一头雾水。

网友:
SIM900A上面不是有增强型的51芯片吗,有例程的,然后你可以参照例程把程序改成32的,也可以通过51和32 通信把数据传给32

网友:
GPRS模块直连手机没做过,但是做过GPRS模块通过互联网连电脑。个人感觉GPRS直连手机的话你需要在手机端APP,这个了解不多,不知道怎么写。重点在于网络链路的搭建。
建议,先写准备好手机端APP,用GPRS去连接。但是因为你的GPRS模块和手机网络都属于移动公司的内网,不知能不能连通。如果不能,你需要找一个外网IP作为服务器,作为GPRS和手机的数据中转站。

网友:
先要用AT指令建立链路,然后才能传输数据

常用AT指令(中文).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