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RTC芯片DS3231是否假货横行??2元与50元的差别在哪里?

楼主:
DS3231   digi-key   mouser   arrow等大型供应商10片或100片的量都要四五十元以上每片,
为何淘宝上,包括天猫上,才一两元一片,包含板还有纽扣电池的模块才4元左右一块。
到底DS3231是不是假货横行啊??
最近想用430+一个比较准的RTC,但是价格不能太高,看了N多百度之后选定DS3231,有用过的大大出来说一下呗。

网友:
这个芯片没有用过。

但国产货不一定就是低档货,价格便宜不等于质量就一定差。

我有个亲身体会:

   曾用原装的2046芯片,作触屏控制,当时怎么搞也没有反应,换了三块芯片现象一样,随后怀疑是不是买着假货了?
    后来用一块国产的2046换上去,点触屏时有反应、位置准确度较低。

   随即向进口2046的供应商询问:我掏了大价钱还买着假的了? 人家保证绝对是正规原装品。

   后来又检查程序,发现程序错误,时钟竟超过30MHz!

把时钟更改为说明书要求的范围,两种芯片又作测试 -----   都可以正常工作!

----又大概看了两种芯片的耗电,基本一样。

从这次试验感到,对于国产芯片,只要正经地做,质量并不差!

就象开发板而言,原装的质量又怎么样?可是它的价格却比国内生产的高N倍!

网友A:
我在淘宝上,常去买国产的,----- 打着自己牌子的国产货。

我知道,他们知道自己的名声由于有“国产”而“不好”(这实际上是一种偏见),所以他们才更会尽力去做好!

--------- 不要买冒的,连自己的牌子都不敢打的,十有八九是次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淘宝上,常去买国产的,----- 打着自己牌子的国产货。

我知道,他们知道自己的名声由于有“国产”而 ...

赞同!敢打自己商标的一般质量可以的,那些冒的,基本上就是次货,能卖就卖的。

网友:
淘宝上,这个价的,基本上就是国产货,尤其是带两个芯片,带备用电池的,带小板子的。还4块钱左右的,就是国产假冒得芯片。我买过几个,可以从外观上看出来,上面的EEPROM,和ds1307都是国产的。但是打着原厂的标。也就对付个能用而已,至于可靠性,估计够呛。如果你要求真的很高的话,还是在正规的地方去买,淘宝真的不是个买芯片这类东西的地方(除非你能接受,国产山寨的,或者拆机货等等)

网友B:
我买了两家人的模块,都是两个芯片且带纽扣电池的,一家四块多,另一家8块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两家人的模块,都是两个芯片且带纽扣电池的,一家四块多,另一家8块多,。

是真的。。。我有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真的。。。我有买过。。。

你有试过用5V供电或者低于3V供电,能准确么?

网友:
用过两元片或4元带电池模块的出来说说呗!

3231多一个老化寄存器,用这点和1307比较容易区别

网友:
3231的价格比较高,精度摆在那里的。大批量的价格也要远远高出淘宝价。
玩玩的话其实无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