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分析仪接口上的EXT_REF是什么意思?

楼主:
逻辑分析仪接口上的EXT_REF是什么意思?怎么用?
如下图所示:

网友A:
字面上看,这是“外部参考”的意思,至于是什么参考量,必须完整地看说明书才能够知道,单凭这个缩写没办法搞清楚。

网友:
外部基准?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面上看,这是“外部参考”的意思,至于是什么参考量,必须完整地看说明书才能够知道,单凭这个缩写没办法 ...

说明书上搜索这个关键字 搜不到 所以到论坛上来看看 有没有人用过 知道这是个什么。

网友:
字面意思是这个,关键不知道怎么用啊!

网友:
之前用过信号源、频谱仪之类的仪器,那上面都会有个10M的外参考,基本上都会用在信号同步上面,逻辑分析仪用的次数少,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应用。如果不是信号同步的要求,那我猜是不是用在测试不常用的信号标准,设置采样电平的?

网友:
外部基准?这个您可以下载用户手册,看看里面这个怎么用。如果不怎么用就先, 且不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