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Quartus II中分配管脚的两种常用方法(转)

楼主:
转自http://www.cnblogs.com/yuphone/archive/2010/01/18/1650612.html

示范程序seg7_test.v
/*
* seg7 x 8 查找表测试文件
*/

module seg7_test(
  input         CLOCK_50,

  output [7:0]  SEG7_DIG,
  output [7:0]  SEG7_SEG
);

seg7_8_LUT u0(
  .i_clock(CLOCK_50),
  .i_turn_off(8'b1100_0000),  // 熄灭位[此处取第7、6位
  .i_dp(8'b0000_0100),        // 小数点位[此处取第2位
  .i_data(32'hAB_CDEF),       // 欲显数据[16进制

  .o_dig(SEG7_DIG),
  .o_seg(SEG7_SEG)
);

endmodule

此例化文件共需要17个管脚。接下来我和大家一起讨论使用QII分配管脚的两种常用方法。
方法一:Import Assignments步骤1:使用记事本或类似软件新建一个txt文件(或csv文件),按如下格式编写管脚分配内容(不同的开发版,其内容也不同,本文以我使用的艾米电子2C8开发版为范例)。
注意:To和Location两个关键字中间有一个半角逗号。

图1 pin.txt
步骤2:在QII软件中,选择“Assignments —— Import Assignments”。如图所示,导入xxx.txt文件即可。

图2 导入pin.txt
步骤3:在QII软件中,选择“Assignments —— Pin”标签(或者点击按钮) ,打开Pin Planner,验证管脚是否分配正确。

图3 验证管脚是否分配正确
方法二:source xxx.tcl步骤1:在QII软件中,使用“Assignments —— Remove Assignments”标签,移除管脚分配内容,以确保此次操作,分配的管脚没有因为覆盖而出现错误的情况。

图4 Remove Assignments
注:在未执行任何管脚分配操作新工程中,可跳过步骤1。
步骤2:使用记事本或类似软件新建一个tcl文件,按如下格式编写管脚分配内容(不同的开发版,其内容也不同,本文以我使用的艾米电子2C8开发版为范例)。
注意关键字set_location_assignment和-to的用法。

图5 pin.tcl
步骤3:执行pin.tcl
方法1:在QII软件中,使用“View —— Utility Windows —— Tcl Console”标签,打开Quartus II Tcl Console。执行语句:

图6 source pin.tcl
方法2:在QII软件中,使用“Tools —— Tcl Scripts …”标签,打开Tcl Scripts。

图7 Tcl Scripts
选择pin.tcl,选择“Run”标签,执行Tcl文件。
步骤4:同方法1的步骤3。

网友A:
值得一看 个人习惯TCL文件导入 尤其学习板 不然每个例程分配引脚都是个比较忧伤的事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值得一看 个人习惯TCL文件导入 尤其学习板 不然每个例程分配引脚都是个比较忧伤的事儿

尤其是两个已经分配了的管脚要对换时

网友:
我喜欢tcl脚本 分配管脚
方便 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尤其是两个已经分配了的管脚要对换时

别提这茬了 太让人忧伤了

网友:
这几天在学习,学的时候看到这两种办法了,刚开始对板子不是很熟悉的可以用第一种,有点笨,慢,但是能对板子熟悉,熟悉后用第二种办法就方便很多了,方便与今后的使用。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图?被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