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充电器相关测试

楼主:
10芯积分
求各位大神指点:
     TYPE-C口充电器,测试时,想要测试到负载电压、负载电流、短路测试等参数时,需要将充电器连接到电子负载仪上,而C口有6根线,负载仪只有正负极2个点,不知道需要怎么接线,负载仪才能与充电器识别上,求指点。。。
     备注:普通USB2.0 4芯线的接VCC跟GND就行,TYPE-C的接口,如果就只是单纯的C口,像诺基亚N1以及一加手机都是使用的USB2.0,那种就可以直接接VCC及GND就好,现在我司做的是USB3.0的充电器,里面加有PD芯片,将TYPE-C线连到充电器上,另一头的VCC及GND连接到Chroma负载仪上,负载仪不能自动识别输出,没有任何参数显示。

网友:
TYPE-C是有标准的,楼主不妨把接口图贴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