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DLP创意征集】+ HUD

楼主:
 Head Up Display
DLP 在这个方面上彰显一下优势了
如图:

这个是不是比 google glass ,要酷炫一点,,更好用一点。。。。

网友A:
的确好酷啊,实用性也不错,强光下还有这么好的效果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确好酷啊,实用性也不错,强光下还有这么好的效果就完美了

   强光,这个得 玻璃的材质了了,,你可以去搜搜  百度地图的HUD 导航,这个是手机做屏幕,反射到前挡风玻璃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确好酷啊,实用性也不错,强光下还有这么好的效果就完美了

一般来说这种主动发光的会好一些,而且也可以通过测量环境光强度来自动调节输出光强度,估计会有比较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