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安卓蓝牙通讯的问题

楼主:
我在搞安卓蓝牙通讯,用手机和单片机板子上的蓝牙通讯。
手机给板子上的蓝牙模块发数据,蓝牙模块收到数据再回复给手机。
手机收到数据再显示。可是领导要求显示16进制,比如AA AA AA 96 30 EF 20 DB ....
可是显示的是ASCII字符。安卓手机接收数据程序如下:
//接收数据线程
    Thread ReadThread=new Thread(){

            public void run(){
                    int num = 0;
                    byte[] buffer = new byte[1024];
                    byte[] buffer_new = new byte[1024];
                    int i = 0;
                    int n = 0;
                    bRun = true;
                    //接收线程
                    while(true){

                            try{

                                    while(is.available()==0){

                                            while(bRun == false){}

                                    }

                                    while(true){

                                            num = is.read(buffer);         //读入数据
                                            n=0;

                                            String s0 = new String(buffer,0,num);
                                            fmsg+=s0;    //保存收到数据
                                            for(i=0;i                                                     if((buffer == 0x0d)&&(buffer[i+1]==0x0a)){
                                                            buffer_new[n] = 0x0a;
                                                            i++;
                                                    }else{
                                                            buffer_new[n] = buffer;
                                                    }
                                                    n++;
                                            }

                                            String s = new String(buffer_new,0,n);
                                            smsg+=s;   //写入接收缓存

                                            break;  //短时间没有数据才跳出进行显示
                                    }
                                    //发送显示消息,进行显示刷新

                                            handler.sendMessage(handler.obtainMessage());

                                }catch(IOException e){
                                }
                    }
            }
    };

网友:
我是安卓新手,安卓工程是我下载的源码以后改的。
显示数据用的是这句 handler.sendMessage(handler.obtainMessage());
显示出来是ASCII码。我想把它转化为HEX格式。
我想加一个线程,因为要用到文本框,我在一个群里听人说要用这个线程方法:
runOnUiThread(new Runnable() {
我把代码写成这样,先试试能不能显示16进制。
//接收数据线程
    Thread ReadThread=new Thread(){

            public void run(){
                    int num = 0;
                    byte[] buffer = new byte[1024];
                    byte[] buffer_new = new byte[1024];
                    int i = 0;
                    int n = 0;
                    bRun = true;
                    //接收线程
                    while(true){

                            try{

                                    while(is.available()==0){

                                            while(bRun == false){}

                                    }

                                    while(true){

                                            num = is.read(buffer);         //读入数据
                                            n=0;

                                            String s0 = new String(buffer,0,num);
                                            fmsg+=s0;    //保存收到数据
                                            for(i=0;i                                                     if((buffer == 0x0d)&&(buffer[i+1]==0x0a)){
                                                            buffer_new[n] = 0x0a;
                                                            i++;
                                                    }else{
                                                            buffer_new[n] = buffer;
                                                    }
                                                    n++;
                                            }

                                            String s = new String(buffer_new,0,n);
                                            smsg+=s;   //写入接收缓存

                                            Readflag=true;         //加了这句

                                            break;  //短时间没有数据才跳出进行显示
                                    }
                                    //发送显示消息,进行显示刷新

                                           // handler.sendMessage(handler.obtainMessage());      这句注释掉,防止干扰

                                }catch(IOException e){
                                }
                    }
            }
    };

网友:
新的线程程序如下:
Thread MyThread=new Thread(){

                @Override
                public void run() {
                        runOnUiThread(new Runnable() {

                                @Override
                                public void run() {

                                                while(true)
                                                {
                                                        try{

                                                                Thread.sleep(100);
                                                        }catch(Exception e){
                                                                e.printStackTrace();
                                                        }
                                                        if(Readflag==true){
                                                                String s4 = Integer.toHexString(ccb);
                                                                        dis.setText(s4);
                                                                        ccb++;
                                                                        Readflag=false;

                                                                }
                                                }
                                }
                        });
                }

        };
我的意图是每发送一次数据,Readflag=true,执行上面这个线程,显示一次ccb的值。
然后ccb加1.Readflag=flase.同时线程休眠100ms。

网友:
运行的效果是数据发不出去了,而且点击发送按钮几次以后,就会出错。
请问高手,为什么会这样,应该怎么修改?谢谢!

网友:
补充:我原来把改成16进制的代码加到 ReadThread这个线程里,没效果。
一个群里的朋友告诉我,我记不清怎么说的了,大概意思是:textView显示要在
runOnUiThread(new Runnable() 这种线程里,什么Ui,否则不显示。

网友:
我还试图把ReadThread线程里的内容移到MyThread线程里,结果也是出现上述错误:
大神给看看,哪里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