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模块|岁寒知松柏

楼主:
第一章、设备安装

本章介绍了 USB-CAN 接口卡与电脑连接的方法及初次使用电脑连接USB-CAN 接口卡时的注意事项。

1.1 驱动及软件安装

驱动及软件安装之前,请用户确保自己登陆 WINOOWs 的账户是超级管理员,或用户账户有安装驱动及软件的相关权限,否则可能导致安装失败。确认 WINOOWs 账户权限的方法:控制面板-用户账户。

1.2 与 PC 连接

USBCAN-I Pro 接口卡具有即插即用的特点,因此用户可以使用 PC 机的 USB接口直接向 USBCAN-I Pro 接口卡供电;若 USB 供电不足,则需选用外部电源供电方式(仅 USBCAN-II Pro 支持外部供电方式)。

1.3 CAN 总线连接

USBCAN-I Pro接口卡集成1路CAN通道,由1个4Pin插拔式接线端子引出,可以用于连接1个CAN-bus网络或者CAN-bus接口的设备。接线端子的引脚定义 如表1.3所示。

表 1.3 USBCAN-I Pro 接口卡的 CAN-bus 信号分配

实际使用中,大多数情况仅需将CAN_H与总线CAN_H相连,CAN_L与总线CAN_L相连即可实现通信。

第二章、设备使用

2.1 CAN 连接

USBCAN-IPro接入CAN总线连接方式如2.3中介,将CAN_H连CAN_H,CAN_L连CAN_L即可建立通信。

注意:CAN-bus电缆可以使用普通双绞线、屏蔽双绞线。理论最大通信距离主要取决于总线波特率,最大总线长度和波特率关系详见表3.1。若通讯距离超过1Km,应保证线的截面积大于Φ1.0mm2,具体规格应根据距离而定,常规是随距离的加长而适当加大。

  表2.1.2 波特率与最大总线长度参照表

2.2系统状态指示灯

USBCAN-I Pro接口卡具有1个PWR指示灯、1个SYS指示灯、1个RX指示灯、1个TX指示灯来指示设备的运行状态。这4个指示灯的具体指示功能见表2.2,这4个指示灯处于各种状态下时,CAN总线的状态如表2.2.1所示。

表2.2 USBCAN-I Pro接口卡指示灯

指示灯
状态
指示状态
PWR
电源供电正常
不亮
电源供电故障
SYS
常亮
设备初始化通过,待机状态
不亮
设备初始化未通过
闪烁
USB接口数据传输
TX、RX
不亮
CAN总线无数据传输
闪烁
CAN总线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