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
不知道那个场效应管的作用,还有就是当负载到达2A时,输出电压就被拉低到10V左右

网友:
MC33167手册中的典型升降压电路。

“不知道那个场效应管的作用”
此MOS管作用,必须结合芯片内部功率管功能一起分析。如果不知道芯片内部集成的功率管如何工作,此MOS管的工作没办法讲。

网友:
反馈回路的一部分

网友:
不是吧,反馈回路不是1脚吗,应该是升压的

网友:
不过,在测试的时候当输入电压达到10V时,MTP3055就发热很严重,不到一分钟就出现融锡(此时负载为2.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