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测试接地端信号就这么大

楼主:
自己做了放大器输入接地就是图片信号输出就有信号,放大器放大噪声,需要在各级放大电路之间加滤波器吗,加在前段还是后段

网友A:
先说清楚你怎么测的,测试点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说清楚你怎么测的,测试点在哪。

探头直接接地

网友B:
示波器表笔信号和地直接短接有噪声吗

网友C:
探头接地了?那示波器的地接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探头接地了?那示波器的地接哪了?

接一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表笔信号和地直接短接有噪声吗

就是图上信号

网友D:
那你还要是研究一下这个信号究竟是怎么来的吧,不要把感应过来的信号就当成噪声。示波器的使用还是需要仔细研究一下啊。

网友A:
如果是跟示波器的地线夹处于同一回路,那好好检查探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还要是研究一下这个信号究竟是怎么来的吧,不要把感应过来的信号就当成噪声。示波器的使用还是需要仔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跟示波器的地线夹处于同一回路,那好好检查探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你还要是研究一下这个信号究竟是怎么来的吧,不要把感应过来的信号就当成噪声。示波器的使用还是需要仔 ...

请问放大器输入接地,示波器测图上信号,输出有信号还很大是什么原因?难道对噪声放大

网友D:
有一些是放大器电路使用不合理造成的输出噪声非常大,比如有一些运放必须设置成放大倍数大于几。还有一些有可能是使用开关电源给电路供电造成的。不过有一些质量不是特别好的示波器本身也有很大的问题,尤其是当使用10mv/div附近这几个档的时候最明显,直接把示波器探头短接,去碰任何地方都有很大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些是放大器电路使用不合理造成的输出噪声非常大,比如有一些运放必须设置成放大倍数大于几。还有一些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