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仿真的问题

楼主:
我想请问下诸位大神,同一个芯片,比如TLV2372,在仿真软件中有TLV2372ID,TLV2372IP, TLV2372IDGK三种。
这三种有什么区别吗?应该选择哪种?

网友:
看芯片手册,里面会有详细的说明不同后缀的具体不同。有一些后缀不同是性能不同,有一些后缀不同是封装不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这种情况,请下载datasheet。在datasheet里面应该会有相关的说明哦。

网友:
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封装的区别吧,不过最好还是看看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