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各位大神帮忙

楼主:
各位大神,帮帮忙,弄了一晚上,也按照晚上说的ISP接地等方法试过了,就是出这个问题

网友:
看楼主的问题是Flash magic的这个isp下载软件Step1的问题。我记得我之前也用过它是用串口进行isp下载的。
如果楼主确认step1选项么有问题的话,建议还是确认下硬件的问题吧
另,下载中心有个文档您参考下。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sharley/67201
还有我上传个很久的文档,希望可以帮助到楼主。

网友:
先看看,串口线是否能工作。下载个别的单片机,能否下载。看看供电,串口电压什么的,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