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9】按键功能

楼主:
上一次用到引脚外部中断实现按键的功能,在R7F0C809专门有个按键中断的功能,从手册中可以知道3个寄存器控制。分别是:
键返回控制寄存器 ( KRCTL
键返回模式寄存器 ( KRM0
键返回标志寄存器 ( KRF
我们可以设置这三个寄存器就可以实现按键的功能。
KRCTL只有最低位和最高位配置,如上图,可以通过这两位组成4种功能。
这个寄存器就是设置是否检测键中断信号的。
上图就是键返回标志的寄存器,如果按键一旦按下,对应的KRFn就会置一,这个需要手动用软件清除。
以下就是按键中断功能的示意图:
今天就利用了P1.1的按键功能,P1.1是按键4,所以我们要配置按键4,但奇怪的是我已经开了按键中断,结果还是进不了INTKR中断。不知道大家也是不是这种情况。
源代码:
void Port_Init()
{

        KRCTL = 0x80; //Æô¶ˉ¼üÖD¶Ï±êÖ¾
        KRM0 = 0x10;  //Æô¶ˉ¼ì2a¼üÖD¶ÏDÅoÅ
        KRF = 0x00;        //Çå3yÖD¶ÏDÅoÅ
        KRPR0 = 1;      //éèÖÃÖD¶ÏóÅÏ輶
        KRPR1 = 1;

        KRIF = 0;        //Çå3y¼üÖD¶Ï±ê־λ
        KRMK = 1;       //¿aÆô¼üÖD¶Ï

}
uint8_t Value = 0;

/******************************************************************************
* Function Name: main
* Description : This function implements main function.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 Value : none
******************************************************************************/
void main(void)
{
    /* Start user co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inttm00counter = 0U;                  /* Configuration counter of number of TM00 interrupt */
    g_SW_Counter = 0U;                    /* Initialization counter of SW input */
    g_TDR00_WorkH = g_DTR000_DataH[0U];   /* Set initial interval */
    g_TDR00_WorkL = g_DTR000_DataL[0U];

    //R_INTC0_Start();                      /* Enable INTP0 interrupt */
    //R_TAU0_Channel0_Start();              /* Start TAU0 channel 0 counter */
        Port_Init();
    /* Wait interrupt */
    while (1U)
    {
        //HALT();
        /**/
        //Value = ;Value
            if( (KRF & 0x10) >> 4 )
        {
                P0 ^= 0b00000010U;
                while(P1.1 == 0);
                KRF = 0x00;
        }

    }
    /* End user code. Do not edit comment generated here */

}

醉了,注释居然乱码了
gif效果图:
源代码:

网友:
不错
觉得键中断是这块片子最有特色的地方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
觉得键中断是这块片子最有特色的地方

不过我打开键中断,实际上没有进入中断,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  帮顶。。。

你谦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懂  帮顶。。。

你在装X

网友:
真心不懂,太菜了

网友D:
我看你在其他地方很牛B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看你在其他地方很牛B呀

你绝对认错人了,瑞萨好难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绝对认错人了,瑞萨好难玩

认错人了,瑞莎还好吧,不是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