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DC升压为200VDC,请问各位大牛有什么方案?

楼主:
要求为200VDC,输出电流小于等于20mA。
目前想到的方案是两级升压,先从5V升到25V,然后再从25V升到200V。但是无奈这样会使电路板尺寸超标,
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案吗?最好是一级升压,这里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指的是flyback结构的升压电路吗?
由于项目对于尺寸比较敏感,不知道这种电路的变压器一般有多大,如果太 ...

变压器体积,主要由输出功率和工作频率决定。

如果这种方案你的电路板放不下,可能没有体积更小的了。

网友:
一级升压是可行的。
需要注意变压器的绕制,尽量减少分布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级升压是可行的。
需要注意变压器的绕制,尽量减少分布电容。

您指的是flyback结构的升压电路吗?
由于项目对于尺寸比较敏感,不知道这种电路的变压器一般有多大,如果太大的话就不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体积,主要由输出功率和工作频率决定。

如果这种方案你的电路板放不下,可能没有体积更小的了。

我先设计一个试试看,估计有点够呛。
anyhow,多谢了

网友C:
电棍里使用一种二极管和电容组合的电路,你可以查找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棍里使用一种二极管和电容组合的电路,你可以查找一下

那是倍压整流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是倍压整流电路。

我说的这种方法升压后的电流非常小,作为正常的电源使用应该是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这种方法升压后的电流非常小,作为正常的电源使用应该是不行吧?

可以。
但需要输出较大电流时,必然需要使用较大容量的电容,从成本考虑不合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
但需要输出较大电流时,必然需要使用较大容量的电容,从成本考虑不合算。

TI有款压电驱动IC,可以升压到200V,
使用这种方式升压能实现楼主的要求吗?
查看详情

网友A:
引用 网友C:
TI有款压电驱动IC,可以升压到200V,
使用这种方式升压能实现楼主的要求吗?
http://www.ti.com.cn/cn/l ...

此芯片不是你在6楼所说“电棍里使用一种二极管和电容组合的电路”。

该芯片未给出型号,好像不是专门用于电源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TI有款压电驱动IC,可以升压到200V,
使用这种方式升压能实现楼主的要求吗?
http://www.ti.com.cn/cn/l ...

其实,如果对输出电流以及输出电压稳定性要求不太高,楼主的目标实现起来相当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芯片不是你在6楼所说“电棍里使用一种二极管和电容组合的电路”。

该芯片未给出型号,好像不是专门 ...

对,这是另一个芯片,是用来驱动压电扬声器的(压电触觉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先设计一个试试看,估计有点够呛。
anyhow,多谢了

done
LT3757

网友:
你好!人是要求是 DC/DC,还是 DC/AC,频率等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棍里使用一种二极管和电容组合的电路,你可以查找一下

那叫倍压方式的,是根号2倍的向上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