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转3.3V简单电源芯片推荐

楼主:
最近在测试bq24160,按照数据手册上面的电路连接,但是就是没有测试成功,有大神可以分享一下怎么测试,或者推荐其他简单的电源芯片吗

网友:
1117-3.3
===================================

网友:
楼上的是最方便的方案,市面上用的比较成熟的。

网友:
当然是LDO啦

网友:
5V转3.3V大把的芯片,看你需要多大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