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272供电电压跌落时,CPU复位问题

楼主:
做了一个产品采用CR2450  3V电池供电,在产品工作时会有0.4V左右的电压跌落,这个时候会造成CPU复位,因为CPU是采用按键唤醒工作的模式。这样造成产品无法正常使用。大家有什么办法解决没有

网友A:
不了解,2.6V会让单片机复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了解,2.6V会让单片机复位吗?

存在一个复位电压范围,达到则复位

网友:
说明电池选择不当,加DCDC可有效改善,要么更换更低内阻的电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存在一个复位电压范围,达到则复位

430单片机的复位电压应该比2.6V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430单片机的复位电压应该比2.6V低吧?

但实际中就这样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