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418定时器B0的问题不懂

楼主:
编程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我写了如下两句话
TBCCTL0 &= ~CCIFG;
TBCCTL0 |= CCIE;
但是在TBCCR0的中断向量处没有放置中断函数,结果每执行一次上面的两句话,系统就复位一次。当我在中断向量处放置一个中断函数,里面什么也不执行。每执行一次上面的两句话, 系统不再复位了,只是会跳到中断函数里。
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现象呢?
我想是不是TBCCR0在上电之后就初始化为0,所以打开定时器B比较器0的中断之后,中断马上就执行了。如果没有放置中断函数,那么程序跳到中断向量处没法返回,程序跑飞了,所以就复位了(但是我没有打开看门狗)
如果放置了中断函数,那么程序还能返回,所以不会复位。
不知道我上面的理解是否正确?还请指点

网友A:
我赞同你的看法,发生中断的时候,MCU需要从相应的中断向量地址读取一个可执行函数(中断服务函数)的地址,如果没有中断服务函数,那读取的函数地址可能是复位值0,也或许是其他值,这就会使得MCU程序跑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赞同你的看法,发生中断的时候,MCU需要从相应的中断向量地址读取一个可执行函数(中断服务函数)的地址 ...

谢谢,感觉和教科书有出入,一时不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感觉和教科书有出入,一时不确定

什么教科书上的内容,也发上来大家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