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F6XXX的FFT变换,没有眉目

楼主:
想用FFT来做信号处理,主控是MSP430F6xxx的,请问应该怎么弄?或者有没有做过相关项目的人?求指点,给个思路

网友A:
在网上找一个C语言写的FFT程序,效率你就别指望了,我做LPC54102活动时调试过一个通用的FFT程序,在我之前的帖子里,现在使用手机上网不方便查找,你搜索一下,再有什么问题可以发帖提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网上找一个C语言写的FFT程序,效率你就别指望了,我做LPC54102活动时调试过一个通用的FFT程序,在我之前 ...

谢谢,430处理FFT效率很低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430处理FFT效率很低吗?

首先主频就很低,而且没有DSP也没有FPU,效率当然不会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主频就很低,而且没有DSP也没有FPU,效率当然不会很高。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做FFT,建议选msp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