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位ubuntu15.04安装quartus ii 15.0

楼主:
1.到官网下载相应版本的quartus ii软件及需要的设备文件,并将其解压,在软件文件解压出来的文件中有setup.sh
2.在终端中输入sudo dpkg-reconfigure dash ,出现如下界面,选择no

将系统默认的dash shell修改为bash shell,否则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至于dash和bash区别请上网自查
3.终端中转到刚才解压的软件路径,并在终端中输入  ./setup.sh
(网上说quartus是针对redhat发布的所以路径与ubuntu有些不同,要修改setup.sh中的第一行为#!/usr/bin/env bash,但是我下载的版本第一行就是这个,所以不用修改)
还有说虽然quartus ii是64位的,但是需要一些32位库的支持,运行setup.sh时会有提示(You must have the 32-bit compatibility libraries installed for the Quartus II installer and software to operate properly.),我的没有提示,所以也没有装什么32位库,也有说虽然不装32位库quartus ii 能打开但是megawizard不能打开,终端输入sudo apt-get install libxtst6:i386 libxi6:i386 -y 解决

出现如下界面,点击next

接受

选择安装路径,next  我选在了一个我的硬盘分区上

选择要安装的软件,next

没有安装matlab,所以此处选择skip matlab setup,然后next

next

此处开始安装

安装过程中会多次出现如图的小窗口,不用关心

出现如下界面是点击ok,之后会安装设备文件

不需多说,finish

可以看到此处桌面上有了快捷图标

点开看看,此处出现如下界面,这是因为还没有破解

网友:
安装Quartus II 15.0后(Linux版本),破解方法如下:

# 第一步: 把Crack_QII_15.0_Linux.zip里面的libgcl_afcq.so和libsys_cpt.so文件分别解压缩后,替换到安装目录下/altrea/15.0/quartus/linux64里面的同名文件,这样2个so文件里面的加密点就全部被破解了。
#第二步: 把license.dat里的XXXXXXXXXXXX 用你的网卡号替换(在Quartus II 15.0的Tools菜单下选择License Setup,下面就有NIC ID)。
#第三步: 在Quartus II 15.0的Tools菜单下选择License Setup,然后选择License file,最后点击OK。
#注意:license文件存放的路径名称不能包含汉字和空格,空格可以用下划线代替。

#在64位操作系统下,默认情况是安装程序会产生64位的桌面快捷方式(启动器),如果少数客户遇到安装程序没有自动产生桌面快捷方式(启动器),就在桌面手动新建一个(在“命令”里面指向/root/altera/15.0/quartus/bin/的quartus)。

关于Altera加密算法的改变历史
1. 2002年,Altera关闭了Quartus II的license文件里面的HOSTID=ANY的选项。

2. 2003年,Altera的Quartus II开始采用包含4个seed的256位AES加密算法,理论上已经无法正向破解了。

3. 2006年,Altera的Quartus II增加了64位版本,另外从Stratix III系列开始也采用了上面的加密算法。

4. 2008年,Altera把IP集成在Quartus II软件安装包中,并且开始逐步采用JAVA对IP进行加密。

5. 2010年,Altera再次对其采用的256位AES加密算法进行改进,同时扩展到DSP Builder Advance。

6. 2012年,ARM公司配合Altera推出了Altera版本的DS-5,同时进行了某些有针对性的加密。

7. 2014年,Altera把Quartus II加密点分散到4个文件,其中2个dll是针对Quartus II,另外2个文件针对IP。

8. 未来......

网友A:
没有安装设备文件时打开quartus会出现如下界面

点击yes
next

选择qdz所在的文件夹,在设备文件解压出来的文件夹下

选择需要的器件

next

等待安装完成

finish

网友:
吐槽,占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赞学习,占座。。。。

沙发和板凳你是不会抢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安装设备文件时打开quartus会出现如下界面

点击yes
next

选择qdz所在的文件夹,在设备文件解 ...

界面跟windows下边是一样的

网友:
usb lblasters的驱动怎么搞定啊

网友:
只下载不顶帖”是不道德的行为!  呵呵! 顶顶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