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xl345

楼主:
怎么控制adxl345角度,使角度变化时,加速度没有变化,而使当使三轴变化时,加速度变化很大。。。

网友A:
没明白 能问的再具体些吗 比如你的需求是什么

网友:
角度变化,加速度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 能问的再具体些吗 比如你的需求是什么

我想用他做刹车预警,在上坡时,或者转弯时,也就是当角度变化时不预警,而在刹车时,当某个轴的加速度发生改变时,也就是当脚离开油门时,产生预警。

网友A:
假设车头到车位的方向是X轴,左右方向是Y轴,上下方向是Z轴。
车在平稳停放时Z轴的加速度为1g,其他轴为零。但车起步时会对X轴产生加速度,大小和你起步的速度有关。
刹车时X轴会有负的加速度,大小和你刹车的速度有关。
转向时会影响Y轴,颠簸时会影响Z轴。
山坡时会影响X轴和Z轴,通过公式能计算出坡度。
山坡时刹车同样会对X轴产生影响,和平时数据做对比就知道汽车是在加速还是减速。
这些都是理想情况,实际应用可以配合地磁传感器使用,通过判断地磁传感器的方向配合加速度传感器做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设车头到车位的方向是X轴,左右方向是Y轴,上下方向是Z轴。
车在平稳停放时Z轴的加速度为1g,其他轴为 ...

帅气,,,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是新手,有许多还是很明白,,还得努力呀,,就像你说的算法我就还得想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