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27没有串口?

楼主:
经查看MSP430选型资料,以及数据手册,没有找到MSP430F427的串口资料,这个芯片没有串口?

网友:
MSP430F427有串口,可以通过软件设置为USART或者SPI。
(Serial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USART), Asynchronous UART or Synchronous SPI Selectable by Software)

MSP430F427不建议在新的设计中使用 (NRND),建议替换为 MSP430F427A – 器件与被比较器件具有相同的功能和引脚排列,但并不完全等效。

网友:
你再仔细看看,应该有的吧,不过官方已经建议新产品中用MSP430F427A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