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过电阻实现串口(4v-3.3v)电平匹配

楼主:
请大家指教?

请问这电阻取值,怎么取呢?3.3v是发送端,4v是接收端; 另外为什么rxd不用电平匹配呢?

请问这电阻取值,怎么取呢?3.3v是发送端,4v是接收端; 另外为什么rxd不用电平匹配呢?

网友A:
4V器件是接收的,两者相差仅0。7V,不用管它,直接相接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V器件是接收的,两者相差仅0。7V,不用管它,直接相接即可,

谢谢版主作答,那图上的连接是否有错呢, 阻值不知道怎么算。

网友C:
什么芯片4v的管脚IO电平呢?
只是4v供电吧
4v供电的IC,应该可以直连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芯片4v的管脚IO电平呢?
只是4v供电吧
4v供电的IC,应该可以直连吧

是4v供电(wcdma模块)。 3.3v是(rt3050)核心主控芯片的供电,那么rxd/txd都可以直连吗?  我在网上看资料说电压不同需要电阻限流,还需要电阻分压或者通过电平转换芯片。。不是太明白相差多少伏之内可以直连,相差多少伏需要电平匹配?谢谢

网友C:
电平不匹配应该是指IO管脚输入和输出所能承受的电压不同吧若如此,要考虑IO的拉灌电流极限再选择电阻
4v供电的IC管脚输出理论上应该不大于4v,估计也是3.3v的
个人觉得可以直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作答,那图上的连接是否有错呢, 阻值不知道怎么算。

R50 ---- 短路

R12 ----- 断路。

有的串口,需要加上拉的。不知道这个器件怎样。提醒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平不匹配应该是指IO管脚输入和输出所能承受的电压不同吧若如此,要考虑IO的拉灌电流极限再选择电阻
4v供 ...

,,

这是4v芯片供电的串口电平描述,计算出来虽然是4v供电,但高输入是1.82-2.9

这是4v芯片供电的串口电平描述,计算出来虽然是4v供电,但高输入是1.82-2.9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4v供电(wcdma模块)。 3.3v是(rt3050)核心主控芯片的供电,那么rxd/txd都可以直连吗?  我在网上看资 ...

模块内部的数字部分,应该也是3.3V的。

网友:
很多串口是TTL电平的,即使电压不一致,很多情况也可以直接连,如USB转串口就是这样。电压低的情况直接连,只需要考虑电压超过时候,用电阻适当分压。

网友:
谢谢各位版主的作答,如何结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