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中怎么自定义电阻的快捷键?

楼主:
我发觉Altium Designer中自带很多电容电阻的快捷方式如下图所示

我看了一下
他内部的定义修改下面图中方框里的数据就可以改变其值。

比如说这个方框的内容是:
LibReference=Res2      |Library=Miscellaneous Devices.IntLib |ModelType=SIM| ModelParameterName0=Value|ModelParameterValue0=1K | Orientation=1
修改一下变成下面这段,那么调用的器件就会不同,电阻的阻值就会变的。
LibReference=Res1      |Library=Miscellaneous Devices.IntLib |ModelType=SIM| ModelParameterName0=Value|ModelParameterValue0=10K  | Orientation=1
那么怎么把这个对应到自己的IntLib库中呢有办法办到么?

网友:
帮你  at 女神,,,让她来点评  @okhxyyo

网友A:
嘿嘿我没试过呢?不过按你说的这个样子,是不是你把里面的lib名称改下也可以呢?不过有一点,就是可能你的lib是不是需要添加进来一下才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嘿嘿我没试过呢?不过按你说的这个样子,是不是你把里面的lib名称改下也可以呢?不过有一点,就是可 ...

试过了,添加自己的封装库,改成自己的IntLib不行,根本就没有器件被调出来。我在猜想是不是因为中间几个值没有对应。可是不知道怎么修改,我的器件描述里面根本么有这几项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试过了,添加自己的封装库,改成自己的IntLib不行,根本就没有器件被调出来。我在猜想是不是因为 ...

我是说路径啊~~你把你的库路径跟那个原始的那个库的路径放成一样试试看??还有,那个是不是他本身的快捷键里面有阻值等于那么大的元件?所以才调的出来,你自己的库是否有设置这个值?

网友:
楼主用的是AD软件的集成库,集成库是不能修改的。但可以自己通过复制它的封装,通过修改创建新的集成库的。

网友C:
感觉你为啥弄的这么麻烦呢。如果要引用库里的元件直接引用就可以了。如果您觉得库里的不合适您,您直接自己画j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路径啊~~你把你的库路径跟那个原始的那个库的路径放成一样试试看??还有,那个是不是他本身的快捷 ...

哦,路径啊!等哈试一下.我本来修改的22.1阻值,库里根本没有,所以不会是这种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为啥弄的这么麻烦呢。如果要引用库里的元件直接引用就可以了。如果您觉得库里的不合适您,您直接自己 ...

因为一些器件比较常用,但是阻值都不相同,我想直接用快捷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一些器件比较常用,但是阻值都不相同,我想直接用快捷键。

别任性了,有这点研究的时间,掌握好其他快捷键。然后多画板,多积累才是王道。至少我觉得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