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be Suite+ 遇到的奇葩问题

楼主:
前几天可以顺利的下载并运行官网的例程。但是却设置不了断点。昨天和今天一直在弄,发现好多人都可以设置,而我却 不可以。于是我改了一些设置。主要是:

connect setting那一栏中改了如图所示的参数。
然后继续下载,调试,就变成了这个界面

汇编那部分全都是问号。程序也运行不了。点一下走一步。。。。

不知道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求助啊!!

改的参数

改的参数

改完参数的现象

改完参数的现象

网友:
图片先上传再插入
不能直接选择路径插入 :)

网友A:
断点需要在蓝色的问号后边双击才能设置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断点需要在蓝色的问号后边双击才能设置上

在C程序里面也是这样吗?我想在C程序里面加断点,不是汇编里面加断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C程序里面也是这样吗?我想在C程序里面加断点,不是汇编里面加断点

就是C程序,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C程序,你试试就知道了

现在出现的问题不仅仅是设置不了断点,还有程序无法运行,就是走一步停一下,好像是在单步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