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的连接方法,在一块样品板上看到是这样连接的,总觉得哪里不对?

楼主:
压力传感器的连接方法,在一块样品板上看到是这样连接的,总觉得哪里不对?

网友:
补充一下,压力传感器外漏的线只有四条,红、黑、黄、白。上面的桥是我想象出来的。

网友:
第一帖说“不对”,第二帖说“对了”。
什么意思呢?

网友A:
桥式接法,经典用法,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桥式接法,经典用法,有什么问题吗?

当然有疑问,为何只在一路差分信号上并联一个精密电阻?另一路上没有就直接进入AD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当然有疑问,为何只在一路差分信号上并联一个精密电阻?另一路上没有就直接进入ADC?

这个电阻是加了一个偏置,保证一边比另外一边高。因为电桥的电阻总会有一定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是加了一个偏置,保证一边比另外一边高。因为电桥的电阻总会有一定误差。

谢谢版主,我想错了,这个传感器内部有两个传感器的,一个是RTD传感器,一个是压力传感器,那么,我上面的想象应该是错误的,这颗外置的精密电阻是用来测量RTD的,而压力传感器对外输出是单路电压,而不是查分电桥的两个点,这样就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