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 ---移动电源 为万用表供电。

楼主:
以前发了个帖,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4931-1-1.html
是拆的。拆的目的就是让他有更恰当的用途。今天把它改为向万用表供电,因为万用表的电池用一下就完了,现在的充电电池又非常多,感觉不改它对不起自己、对不起一直沉睡着的可充电电池!!

1、移动电源电路再现:

另一面的样子,

它用XR3403作升压控制,其芯片资料如:

2、准备器材:

找个块0.3mm的铜片作正极,找了个弹簧作负极,使用14500电池供电,它刚好和五号电池一样大。

再看一遍

要改的万用表的电池盒是这个样子的,

将电池放进去试试

是不是刚好啊?

网友:
二、电路参数的更改
1、分压电电阻
查IC手册,参考电压为1.2V,原来输出5V时用的110K的电阻,现在要使它输出9V,计算得51K,

-------------------换之

2、BOOST电感,

经计算,如果在电流不变的情况下,输出9V时,电感需要减小到约1uH,而本电路需要最大100mA的电流,计算得电感约4uH,

考虑到虽使用电流很小,手里也没有其它电感量的电感,并且3.3uH也不是不恰当,所以就不用更换。

网友:
这个移动电源的升压芯片还算不错,很多移动电源里面的升压芯片到不了9V。

网友:
我想起了我刚刚
无缘无故坏了的充电宝

网友A:
我宁愿用指针表,指针表一节电池用好几年。

网友:
赶上连续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宁愿用指针表,指针表一节电池用好几年。

我也有个500表,也经常使用,指针表反应速度快,对于那些跳变的信号也可以看出来。

现在是两种表结合使用,

网友:
真棒啊,顶一个
用指针表测参数有时候确实会有不一样的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500表,也经常使用,指针表反应速度快,对于那些跳变的信号也可以看出来。

现在是两种表结合 ...

500型表嫌稍笨重一些,而且两旋钮,不太方便。
我常用MF30,比较轻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