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实参太多的问题

楼主:
以下是我的程序代码以及编译器的编译结果:

编译器提示实参太多,确实是实参太多还是其他原因,求解,谢谢了!

void lcd_mesg(uchar code *p,uchar a,uint b,uchar x,uchar y)    //a:写入字节数   b:写入的内容在数组的位置
{
uchar i;
set_pox(x,y);
delay(5);
for(i=0;i    {
     TransferData(*(p+b),1);
     p++;
   }
}

void i2c_process()
{
switch (INTre[3])
{
  case 0x01:
   lcd_mesg(doormesg,8,100,1,2);                        //通讯成功
    break;
    case 0x02:
   switch(INTre[4])
   {
    case 0x00:
         lcd_mesg(doormesg,10,160,1,1);              //存,请输入
         delay(50);
       lcd_mesg(doormesg,9,228,2,2);                //密码(6位)
         break;
    case 0x01:
        lcd_mesg(doormesg,12,24,2,1);                 //存,请刷卡
       break;
    case 0x02:
       lcd_mesg(doormesg,12,170,2,1);                //存,请按手指
        break;
    case 0x03:
        lcd_mesg(doormesg,12,182,2,1);                //请再按手指
         break;
   }
   break;
  case 0x03:
    switch(INTre[4])
   {
    case 0x00:
     lcd_mesg(doormesg,12,194,2,1);                  //取,请输入
      delay(50);
      lcd_mesg(doormesg,9,228,2,2);                   //密码(6位)
     break;
    case 0x01:
     lcd_mesg(doormesg,10,36,2,1);                   //取,请刷卡
     break;
    case 0x02:
     lcd_mesg(doormesg,12,204,2,1);                  //取,请按手指
     break;
   }
   break;
case 0x04:
   openstate();
   lcd_mesg(doormesg,12,0,1,4);

   break;
  case 0x05:
   lcd_mesg(doormesg,8,63,1,4);
   break;
  case 0x06:
   lcd_mesg(doormesg,8,63,1,4);
   break;
  case 0x07:
   lcd_mesg(doormesg,8,63,1,4);
   break;
  case 0x08:
   lcd_mesg(doormesg,8,63,1,4);
   break;
  case 0x09:
   lcd_mesg(doormesg,8,63,1,4);
   break;
  case 0x0A:
   lcd_mesg(doormesg,8,63,1,4);
   break;
  case 0x0B:
   lcd_mesg(doormesg,8,63,1,4);
   break;
  case 0x0C:
   lcd_mesg(doormesg,8,63,1,4);
   break;
  case 0x0D:
   switch(INTre[4])
   {
    case 0x00:
     break;
    case 0x01:
     break;
    case 0x02:
     break;
   }
   break;

}
}

void openstate()
{
uchar a,b;
a=INTre[4];
b=(a/16)*16+a%16;
opennum[0]=secondpage[4(b-1)];
opennum[1]=secondpage[1+4(b-1)];
secondpage[2+4(b-1)]=0x02;
}

网友:
4是函数
b-1是参数?
反正写成4*(b-1)就应该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是函数
b-1是参数?
反正写成4*(b-1)就应该对了。

正解,4(b-1)这样表达不合适。

网友C:
326-328行都少了个*,手写可以省略,程序里面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4是函数
b-1是参数?
反正写成4*(b-1)就应该对了。

对,确实这样,谢谢了。现在我遇到了一个新问题请指教。有一个数组里面有345个字节数,我的程序后续需要更改里面的一些数据,所以不能存到rom里面去。不存在rom里面会提示lcd.c(329): error C249: 'DATA': SEGMENT TOO LARGE。这应该是超出了存储空间。请问还能存到其他地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6-328行都少了个*,手写可以省略,程序里面不行。

对,确实这样,谢谢了。现在我遇到了一个新问题请指教。有一个数组里面有345个字节数,我的程序后续需要更改里面的一些数据,所以不能存到rom里面去。不存在rom里面会提示lcd.c(329): error C249: 'DATA': SEGMENT TOO LARGE。这应该是超出了存储空间。请问还能存到其他地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解,4(b-1)这样表达不合适。

对,确实这样,谢谢了。现在我遇到了一个新问题请指教。有一个数组里面有345个字节数,我的程序后续需要更改里面的一些数据,所以不能存到rom里面去。不存在rom里面会提示lcd.c(329): error C249: 'DATA': SEGMENT TOO LARGE。这应该是超出了存储空间。请问还能存到其他地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确实这样,谢谢了。现在我遇到了一个新问题请指教。有一个数组里面有345个字节数,我的程序后续需要 ...

我用的单片机是STC90C54RD+,SRAM 1024,FLASH 16K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确实这样,谢谢了。现在我遇到了一个新问题请指教。有一个数组里面有345个字节数,我的程序后续需要 ...

这个问题的话,您可以在Options for Target 这个选项中设置,keil for 51的话,我忘记在哪个设置了。就拿你的这个错误百度下,看看百度的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确实这样,谢谢了。现在我遇到了一个新问题请指教。有一个数组里面有345个字节数,我的程序后续需要 ...

可以试试这个http://blog.csdn.net/zqlovlg/article/details/8544297

网友:
引用 网友B:
4是函数
b-1是参数?
反正写成4*(b-1)就应该对了。

说得对~

网友:
初级错误啊。。。。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