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板子用来做什么的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请问一下 这个 板子是用来干什么的  如果有电路图 请传给我一份

网友:
如此简单的一个板子 自己都可以抄一个出来了

网友:
就一个51的学习板!

网友:
楼主没事要多来逛逛

网友:
这是一块简陋的开发板。焊接不完整的51开发板。这是用来比赛的吧楼主?

网友:
这东西又不是知名开发板,找学长应该就行了。看样子应该最多两面板,跟着线路自己画原理图就成了。

网友:
楼主先看一些单片机的基础知识,比如从51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开始,慢慢来,从原理图开始

网友:
这是个51简易学习板,带232串口和八个数码管显示(164驱动,三极管进行数码管选择),USB供电

网友:
就是51学习板,没焊接的是按键部分什么的,没什么专用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