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DLNA 实现流媒体播放

楼主:
如题,对 linux  试试实时视屏传输这块,有做过的没,可否分享一下经验

有没有 感兴趣的,,RTP 有了解的吗??

只是对这个感兴趣了,想鼓捣点东东,所以发个帖子,问一下。。

PS:好冷清,回帖是一种美德,水贴,是一种态度

好像电子论坛里,大家做 这个的比较少,鼓捣一下   minidlna
在 Ubuntu 上 安装 minidlna 实现流媒体播放。

一、 minidlna

#apt-get install minidlna

修改配置文件如下:

gedit /etc/minidlna.conf

在 minidlna.conf 文件后添加如下的内容:

media_dir=A,/home/viki/DLNA/Music
media_dir=P,/home/viki/DLNA/Picture
media_dir=V,/home/viki//DLNA/Video

friendly_name=DLNA_Ubutu

重新启动minidlna :
# /etc/init.d/minidlna restart
* Restarting DLNA/UPnP-AV media server minidlna                         [ OK ]
# /etc/init.d/minidlna status
* minidlna is running

至此,启动OK。。
可以在 /home/viki/DLNA/Picture   、Music 、等文件夹下放下自己的文件。。。

二、windows

控制面板->控制面板->网络和Internet->网络和共享中心->更改高级共享设置->媒体流

如下图所示:

运行 Windows Media Player 如下:

三、远程投射到屏幕
设置远程控制:

这样就可以,用andorid手机,将 屏幕和图像 投射到电脑的屏幕上了。

好吧,至此,搞定了,DLNA,,不过过程都是在在装软件,,并没多少内部的了解,后面准备学习下 DLNA 协议。。。

网友A:
虽然没有做过,但是蹭着帖子学习学习。

网友B:
不熟悉,但是感兴趣

网友C:
我用v4l2做过视频采集,传输还没有做过,主要是卡在云端服务器上。你想怎么玩?

网友:
没做过
支持一下

网友D:
你是说实现直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说实现直播吗

yes。。。。。

你鼓捣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v4l2做过视频采集,传输还没有做过,主要是卡在云端服务器上。你想怎么玩?

wifi 透传,,,,
想用Android  DLNA 和一个 linux开发板实现透传。。。。
在看 DLNA的协议。。。。

你当时做的是什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熟悉,但是感兴趣

   一起来鼓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有做过,但是蹭着帖子学习学习。

   一起来学习,找资料,,找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yes。。。。。

你鼓捣过没有???

有啊,还遇到问题了,看我发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啊,还遇到问题了,看我发的帖子

给个 连接,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wifi 透传,,,,
想用Android  DLNA 和一个 linux开发板实现透传。。。。
在看 DLNA的协议。。。。
...

图像识别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