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PWM模式2就是个鸡肋

楼主:
今天把PWM的几个模式组合统统试了一遍,感觉PWM模式2就是个鸡肋。
譬如,边沿对齐向上计数极性高电平有效模式下,选择PWM模式2时当CCR=ARR时无法达到纯低电平,按照正常的使用逻辑那么当CCR=0时,OC应该输出100%高电平,但是事实是输出纯低电平。就好像我开车,当我把油门踩到底的时候实际得到的却是刹车一样。这样如果使用PWM模式2时要么再单独加个判断语句以使可用的占空比范围尽可能的大,要么就是直接取值1到ARR,但是这样感觉就有些“高不成低不就了”——不能输出全高也不能输出全低。谁会用这样一个蹩脚模式呢?
其他几种模式也是,只要配上PWM模式2,结果就会同样怪异。看了一下参考手册,原因就出在CNT和CCR的比较方式上,这种比较方式也难怪PWM模式2会出现这么怪异的结果了。

因为不是学电子的,所以这方面知道的有限,如果这种模式确实有它实际的应用场景还请知道的指点一二,在此谢过。

网友:
模式1的时候
if (TIMx_CNT 模式2的时候
if (TIMx_CNT>TIMx_CCR1)输出有效电平,
有效电平是高还是低就是所谓的极性,完整的比较器功能,这个是要有的。
极性翻转并不能完全代替比较,当你不能完全打开或完全关死的时候就用上了。全开和全关只能取一。

网友:
不知道你说什么,没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式1的时候
if (TIMx_CNTTIMx_CCR1)输出有效电平,
有效电平是高还是低就是所谓的极性,完整的比较器 ...

多谢版主回复。
不能全部打开 或者 全部关闭的我知道的是在带自举电路的H桥里会用到,但是这个PWM模式2是既不能全部打开也不能全部关闭,不知道能用在哪里,麻烦版主举个栗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谢版主回复。
不能全部打开 或者 全部关闭的我知道的是在带自举电路的H桥里会用到,但是这个PWM模式2 ...

有空发个帖子再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空发个帖子再详细解释一下

有劳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