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IO口的时钟配置是怎么回事?、

楼主:
    32的各个IIO口的时钟配置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把程序的IO口换了之后就不能得到原来的效果 了,求解各位高手能够给讲解一下,不甚感激!!!

网友A:
帮你召唤大神,,他们STM32 挺厉害的。。。@辛昕 @哼哼哈嘿丨墨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你召唤大神,,他们STM32 挺厉害的。。。@辛昕 @哼哼哈嘿丨墨染

求讲解

网友:
这个要按照时钟树去配置,我觉得您如果觉得是在难以理解,可以按照stm32Cube MX的图形化的工具去配置。这样您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些。这个工具会生成时钟配置的代码。

网友B:
我不是太明白你问的意思。
不过说到时钟,其实可以这么简单理解

任何数字系统都需要一个时钟,也就是经常说的那个CLK,这是个节拍,没它系统动不了
以前的51,整个系统的时钟,是单一控制的,也就是系统时钟,开了就是开了,关了就全关。

到了stm32这种比较新的单片机的时候,时钟开始出现每个部分,每个外设的时钟都有一个分开关。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

最主要是为了节省能耗
可以这么认为,外设要动,时钟必须先行。时钟不开,外设就没法动,但外设动了就要消耗能源。

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单片机精细到每个外设的时钟都可以单独开关,并且可以单独设置分频比,时钟源这些。

至于想比较全面理解stm32时钟图,没别的。
就是找个pdf,看时钟图就行了。

可以简单记住的还有一些信息

stm32有四个时钟源,可以作为主时钟。
具体搜一下百度吧,说起来挺杂的,但也就那么一些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太明白你问的意思。
不过说到时钟,其实可以这么简单理解

任何数字系统都需要一个时钟,也就是经 ...

浪费好多字,楼主失踪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太明白你问的意思。
不过说到时钟,其实可以这么简单理解

任何数字系统都需要一个时钟,也就是经 ...

感谢了,应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