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驱动 ili9326 这个是什么问题。。。

楼主:
这是取模软件的配置

这是实际显示的结果。。。

这是配置字,新学这个,实在不懂,请教大家。。

网友A:
你的屏幕的扫描方向和取模方向一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屏幕的扫描方向和取模方向一致吗

一致吧,大致的图形能看出的,就是颜色不对。

网友:
请检查下初始化有没有问题。

网友:
把底片色显示出来了。就是该亮的灭,该灭的亮。 颜色反转?逗我们玩吧?

网友:
屏幕坏了?显示文字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