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IAR的Loader + RadioYúN

楼主:
官方提供的Demo程序需要通过ST-Link Utility来下载二进制文件到板子中。
否则程序运行的时候花屏,看过readme的都知道这么干。

我们来深入学习一下这些动作背后的原理性的东西,其实看过Demo程序的小伙伴一下子就明白了。
res资源是被工具转换为数组而且被指定在QSPI-Flash的地址单元中了。

图1.RES文件定位

图2. ICF文件窥探
首先看一下ST-Link Utility安装目录下的一些文件夹,看看有什么端倪,我们发现有一种特殊格式的二进制文件。

图3. ST-Link Utility扩展Loader
就是这些文件了,在ST-Link Utility添加扩展外部Loader的时候就是添加这些。继续看IAR的Loader,用默认的Loader来下载程序的话,是不会下载到外部QSPI-Flash中去的,所以会有一些警告,当然如果我们的RES资源文件烧好了还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调试代码的,这些警告都不影响的,不要怕。

图4. 调试信息原生Loader
那么IAR的Loader文件到底有什么神秘的地方,我们去看一下安装目录下的一些文件就知道整个事情的全貌了,有的时候大家很少去关注这些,当然搞破解的人对这些了如指掌,我也是在前几年搞富士通FM3才知道这个事情的,那时候IAR支持太差了,还得自己改写这些Loader文件,还是蛮痛苦的一段经历。

图5.标准的Loader组成
看看都有哪些文件吧,主要有四种文件,细节的东西我就不说了,想了解的自然去了解,不想了解的我也白写。
board文件 / flash文件 / mac文件 / out文件
关于这几个文件是如何关联的请看前三个文件,最后一个大家熟悉吧,一般IAR编译工程都会有这种文件,不过这里的文件是IAR提供的或者是产商提供给IAR公司的。

图6.FLash文件

图7.Board文件
看了这两个文件你是否明白了些什么,这里我的安装目录下没有找到DISCO板子的Board文件,所以你懂的,采用EVAL的,需要看一下配置是否合适。

图8.下载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此法我也没行的通,估计得改改配置,loader算法有问题吧可能,QSPI烧写会一直等待,大家折腾吧,在我感觉没啥意思,这个烧写过程很慢,帖子写好了还在等着。。

图9.就这个结果了
最近有点忙,还没怎么折腾这个板子,也没时间去看loader的细节了,大家实验一下给我个结论吧,对了用ST-Link Utility分析文件会有奇效。

---------------------------------------------------------------------------------------------------------------------------------
更新记录-问题所在
---------------------------------------------------------------------------------------------------------------------------------

找到问题法门,需要修改FLashSTM32F7xx_QSPI.mac文件,这个文件是给EVAL板子用的,我们的板子是DISCO,比较了一下QSPI部分的原理图,有如下差异

图1.DISCO原理图

图2.EVAL原理图

图3.MMP图

图4.原始mac文件,添加了log

图5.对应的setup信息

好了,真没时间折腾了,大家感兴趣的,对着寄存器改一下这个mac文件吧。

---------------------------------------------------------------------------------------------------------------------------------
更新记录-原始的mac文件
---------------------------------------------------------------------------------------------------------------------------------

贴上原始的mac文件给大家看看,一看就懂
  • __setup()
  • {
  •   __var Reg;
  •   __hwReset(0);
  •   __message "---- setup device ----" ;
  •   Reg = __readMemory32(0x40023838, "Memory");  // RCC.AHB3ENR enable QSPI
  •   Reg |= (0x02UL);
  •   __writeMemory32(Reg, 0x40023838, "Memory");
  •   __message "---- setup 1 ----" ;
  •   Reg = __readMemory32(0x40023830, "Memory");  // RCC.AHB1ENR enable GPIOB & GPIOF
  •   Reg |= (0x22UL);
  •   __writeMemory32(Reg, 0x40023830, "Memory");
  •   __message "---- setup 2 ----" ;
  •   Reg = __readMemory32(0x40023818, "Memory");  // RCC.AHB3RSTR reset assert QSPI
  •   Reg |= (0x02UL);
  •   __writeMemory32(Reg, 0x40023818, "Memory");
  •   __message "---- setup 3 ----" ;
  •   Reg = __readMemory32(0x40023818, "Memory");  // RCC.AHB3RSTR reset release QSPI
  •   Reg &= ~(0x02UL);
  •   __writeMemory32(Reg, 0x40023818, "Memory");
  •   __message "---- setup 4 ----" ;
  •   /* CS pin */
  •   Reg = __readMemory32(0x40020420, "Memory");  // GPIOB.AFR[0]
  •   Reg &= ~(0x0FUL << 24);
  •   Reg |=  (0x0AUL << 24);
  •   __writeMemory32(Reg, 0x40020420, "Memory");
  •   __message "---- setup 5 ----" ;
  •   Reg = __readMemory32(0x40020400, "Memory");  // GPIOB.MODER
  •   Reg &= ~(0x03UL << 12);
  •   Reg |=  (0x02UL << 12);
  •   __writeMemory32(Reg, 0x40020400, "Memory");
  •   __message "---- setup 6 ----" ;
  •   Reg = __readMemory32(0x40020404, "Memory");  // GPIOB.OTYPER
  •   Reg &= ~(1UL << 6);
  •   __writeMemory32(Reg, 0x40020404, "Memory");
  •   __message "---- setup 7 ----" ;
  •   Reg = __readMemory32(0x40020408, "Memory");  // GPIOB.OSPEEDR
  •   Reg |= (0x3UL << 12);
  •   __writeMemory32(Reg, 0x40020408, "Memory");
  •   __message "---- setup 8 ----" ;
  •   Reg = __readMemory32(0x4002040C, "Memory");  // GPIOB.PUPDR
  •   Reg &= ~(0x03UL << 12);
  •   Reg |=  (0x01UL << 12);
  •   __writeMemory32(Reg, 0x4002040C, "Memory");
  •   __message "---- setup 9 ----" ;
  •   /* CLK pin */
  •   Reg = __readMemory32(0x40020420, "Memory");  // GPIOB.AFR[0]
  •   Reg &= ~(0x0FUL << 8);
  •   Reg |=  (0x09UL << 8);
  •   __writeMemory32(Reg, 0x40020420, "Memory");
  •   __message "---- setup 10 ----" ;
  •   Reg = __readMemory32(0x40020400, "Memory");  // GPIOB.MODER
  •   Reg &= ~(0x03UL << 4);
  •   Reg |=  (0x02UL << 4);
  •   __writeMemory32(Reg, 0x40020400, "Memory");
  •   __message "---- setup 11 ----" ;
  •   Reg = __readMemory32(0x40020404, "Memory");  // GPIOB.OTYPER
  •   Reg &= ~(1UL << 2);
  •   __writeMemory32(Reg, 0x40020404, "Memory");
  •   __message "---- setup 12 ----" ;
  •   Reg = __readMemory32(0x40020408, "Memory");  // GPIOB.OSPEEDR
  •   Reg |= (0x3UL << 4);
  •   __writeMemory32(Reg, 0x40020408, "Memory");
  •   __message "---- setup 13 ----" ;
  •   Reg = __readMemory32(0x4002040C, "Memory");  // GPIOB.PUPDR
  •   Reg &= ~(0x03UL << 4);
  •   __writeMemory32(Reg, 0x4002040C, "Memory");
  •   __message "---- setup 14 ----" ;
  •   /* D0-D3 pin */
  •   Reg = __readMemory32(0x40021420, "Memory");  // GPIOF.AFR[0]
  •   Reg &= ~(0xFFUL << 24);
  •   Reg |=  (0x99UL << 24);
  •   __writeMemory32(Reg, 0x40021420, "Memory");
  •   __message "---- setup 15 ----" ;
  •   Reg = __readMemory32(0x40021424, "Memory");  // GPIOF.AFR[1]
  •   Reg &= ~(0xFFUL);
  •   Reg |=  (0xAAUL);
  •   __writeMemory32(Reg, 0x40021424, "Memory");
  •   __message "---- setup 16 ----" ;
  •   Reg = __readMemory32(0x40021400, "Memory");  // GPIOF.MODER
  •   Reg &= ~(0xFFUL << 12);
  •   Reg |=  (0xAAUL << 12);
  •   __writeMemory32(Reg, 0x40021400, "Memory");
  •   __message "---- setup 17 ----" ;
  •   Reg = __readMemory32(0x40021404, "Memory");  // GPIOF.OTYPER
  •   Reg &= ~(0x0FUL << 6);
  •   __writeMemory32(Reg, 0x40021404, "Memory");
  •   __message "---- setup 18 ----" ;
  •   Reg = __readMemory32(0x40021408, "Memory");  // GPIOF.OSPEEDR
  •   Reg |= (0xFFUL << 12);
  •   __writeMemory32(Reg, 0x40021408, "Memory");
  •   __message "---- setup 19 ----" ;
  •   Reg = __readMemory32(0x4002140C, "Memory");  // GPIOF.PUPDR
  •   Reg &= ~(0xFFUL << 12);
  •   __writeMemory32(Reg, 0x4002140C, "Memory");
  •   __message "---- setup 20 ----" ;
  • }
  • execUserFlashInit()
  • {
  •     __message"----- Prepare hardware for Flashloader -----\n";
  •     __setup();
  • }
  • execUserPreload()
  • {
  •     __message"----- Prepare hardware for Flashloader -----\n";
  •     __setup();
  • }

看到里面的D0-D3部分了么,这部分需要修改为DISCO的即可。

---------------------------------------------------------------------------------------------------------------------------------
更新记录-继续更新,修改mac文件,已经能下载了,没有错误
---------------------------------------------------------------------------------------------------------------------------------
好了,还是忍不住自己折腾一下,浪费了中午休息的时间,罪过。

图1.烧写QSPI-Flash

图2.下载之后的调试信息窗口
全过程是没有错误的,删除了原始工程TCM的flash文件,暂时用不上的,不删除的话会有个警告,也不影响。主要是修改mac文件,后面分享给大家,我先折腾看看有没有bug。

网友:
来膜拜一下大神

网友:
找到问题法门,需要修改FLashSTM32F7xx_QSPI.mac文件,这个文件是给EVAL板子用的,我们的板子是DISCO,比较了一下QSPI部分的原理图,有如下差异

图1.DISCO原理图

图2.EVAL原理图

图3.MMP图

图4.原始mac文件,添加了log

图5.对应的setup信息

好了,真没时间折腾了,大家感兴趣的,对着寄存器改一下这个mac文件吧。

网友:
贴上原始的mac文件给大家看看,一看就懂
__setup()
{
  __var Reg;

  __hwReset(0);
  __message "---- setup device ----" ;

  Reg = __readMemory32(0x40023838, "Memory");  // RCC.AHB3ENR enable QSPI
  Reg |= (0x02UL);
  __writeMemory32(Reg, 0x40023838, "Memory");
  __message "---- setup 1 ----" ;

  Reg = __readMemory32(0x40023830, "Memory");  // RCC.AHB1ENR enable GPIOB & GPIOF
  Reg |= (0x22UL);
  __writeMemory32(Reg, 0x40023830, "Memory");
  __message "---- setup 2 ----" ;

  Reg = __readMemory32(0x40023818, "Memory");  // RCC.AHB3RSTR reset assert QSPI
  Reg |= (0x02UL);
  __writeMemory32(Reg, 0x40023818, "Memory");
  __message "---- setup 3 ----" ;

  Reg = __readMemory32(0x40023818, "Memory");  // RCC.AHB3RSTR reset release QSPI
  Reg &= ~(0x02UL);
  __writeMemory32(Reg, 0x40023818, "Memory");
  __message "---- setup 4 ----" ;

  /* CS pin */
  Reg = __readMemory32(0x40020420, "Memory");  // GPIOB.AFR[0]
  Reg &= ~(0x0FUL << 24);
  Reg |=  (0x0AUL << 24);
  __writeMemory32(Reg, 0x40020420, "Memory");
  __message "---- setup 5 ----" ;

  Reg = __readMemory32(0x40020400, "Memory");  // GPIOB.MODER
  Reg &= ~(0x03UL << 12);
  Reg |=  (0x02UL << 12);
  __writeMemory32(Reg, 0x40020400, "Memory");
  __message "---- setup 6 ----" ;

  Reg = __readMemory32(0x40020404, "Memory");  // GPIOB.OTYPER
  Reg &= ~(1UL << 6);
  __writeMemory32(Reg, 0x40020404, "Memory");
  __message "---- setup 7 ----" ;

  Reg = __readMemory32(0x40020408, "Memory");  // GPIOB.OSPEEDR
  Reg |= (0x3UL << 12);
  __writeMemory32(Reg, 0x40020408, "Memory");
  __message "---- setup 8 ----" ;

  Reg = __readMemory32(0x4002040C, "Memory");  // GPIOB.PUPDR
  Reg &= ~(0x03UL << 12);
  Reg |=  (0x01UL << 12);
  __writeMemory32(Reg, 0x4002040C, "Memory");
  __message "---- setup 9 ----" ;

  /* CLK pin */
  Reg = __readMemory32(0x40020420, "Memory");  // GPIOB.AFR[0]
  Reg &= ~(0x0FUL << 8);
  Reg |=  (0x09UL << 8);
  __writeMemory32(Reg, 0x40020420, "Memory");
  __message "---- setup 10 ----" ;

  Reg = __readMemory32(0x40020400, "Memory");  // GPIOB.MODER
  Reg &= ~(0x03UL << 4);
  Reg |=  (0x02UL << 4);
  __writeMemory32(Reg, 0x40020400, "Memory");
  __message "---- setup 11 ----" ;

  Reg = __readMemory32(0x40020404, "Memory");  // GPIOB.OTYPER
  Reg &= ~(1UL << 2);
  __writeMemory32(Reg, 0x40020404, "Memory");
  __message "---- setup 12 ----" ;

  Reg = __readMemory32(0x40020408, "Memory");  // GPIOB.OSPEEDR
  Reg |= (0x3UL << 4);
  __writeMemory32(Reg, 0x40020408, "Memory");
  __message "---- setup 13 ----" ;

  Reg = __readMemory32(0x4002040C, "Memory");  // GPIOB.PUPDR
  Reg &= ~(0x03UL << 4);
  __writeMemory32(Reg, 0x4002040C, "Memory");
  __message "---- setup 14 ----" ;

  /* D0-D3 pin */
  Reg = __readMemory32(0x40021420, "Memory");  // GPIOF.AFR[0]
  Reg &= ~(0xFFUL << 24);
  Reg |=  (0x99UL << 24);
  __writeMemory32(Reg, 0x40021420, "Memory");
  __message "---- setup 15 ----" ;

  Reg = __readMemory32(0x40021424, "Memory");  // GPIOF.AFR[1]
  Reg &= ~(0xFFUL);
  Reg |=  (0xAAUL);
  __writeMemory32(Reg, 0x40021424, "Memory");
  __message "---- setup 16 ----" ;

  Reg = __readMemory32(0x40021400, "Memory");  // GPIOF.MODER
  Reg &= ~(0xFFUL << 12);
  Reg |=  (0xAAUL << 12);
  __writeMemory32(Reg, 0x40021400, "Memory");
  __message "---- setup 17 ----" ;

  Reg = __readMemory32(0x40021404, "Memory");  // GPIOF.OTYPER
  Reg &= ~(0x0FUL << 6);
  __writeMemory32(Reg, 0x40021404, "Memory");
  __message "---- setup 18 ----" ;

  Reg = __readMemory32(0x40021408, "Memory");  // GPIOF.OSPEEDR
  Reg |= (0xFFUL << 12);
  __writeMemory32(Reg, 0x40021408, "Memory");
  __message "---- setup 19 ----" ;

  Reg = __readMemory32(0x4002140C, "Memory");  // GPIOF.PUPDR
  Reg &= ~(0xFFUL << 12);
  __writeMemory32(Reg, 0x4002140C, "Memory");
  __message "---- setup 20 ----" ;
}

execUserFlashInit()
{
    __message"----- Prepare hardware for Flashloader -----\n";
    __setup();
}

execUserPreload()
{
    __message"----- Prepare hardware for Flashloader -----\n";
    __setup();
}

看到里面的D0-D3部分了么,这部分需要修改为DISCO的即可。

网友:
下载qspi-flash

调试窗口log

网友:
配置

文件

网友:
虽然没怎么看明白,不过看完了

网友:
请问rel_offset指的是哪一个地址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