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做ADC,单通道测量只有通道0是OK的,其它通道都不准,是什么问题

楼主:
RT:430单片机做ADC,单通道测量只有通道0是OK的,其它通道都不准,是什么问题

真是头疼啊,只有通道0准确,单独测量其它任何一路都不准确,啥问题呢

网友:
是误差大还是没数据?

网友:
如果硬件电路都是一致的,那好好检查程序吧,配置有误。

网友:
我也觉得不会是单片机通道的问题,要知道ADC转换器只有一个,多通道只是有几个保持器,在不同通道之间进行选择而已。检查下吧

网友:
像你这种情况,您可以参考下TI官网的例子。

网友A:
谢谢大家给这么多建议,我已经弄好了,还是对430不太熟的原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给这么多建议,我已经弄好了,还是对430不太熟的原因啊

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跟大伙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