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仿真器出现了问题

楼主:
大神们你们好,用仿真器仿真的时候,突然出现这个,不知道咋回事了
Tue Oct 20 19:34:04 2015: Fatal error: Failed to write memory at 0x1100   Session aborted!

仿真问题

仿真问题

网友:
是不是没有设置芯片的型号?

网友:
看这个提示,会不会是你选择的器件与你实际要用的器件不相符?如果不是。
这种情况下,
1.建议先看看驱动是否OK;
2.选择“否”试试看,是否还是出现现在的这个窗口。有种情况是提示你更新仿真器固件的。

网友:
芯片型号设置不正确,重新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芯片型号不对,在option里面设置成你使用的芯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