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下载

楼主:
程序下载到95%失败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从来没遇到过这种烧写一半出现问题的情况,查下手册看看对应型号的flash要用多大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来没遇到过这种烧写一半出现问题的情况,查下手册看看对应型号的flash要用多大合适

有下载成功过的,但是失败的次数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下载成功过的,但是失败的次数比较多

刚没注意你是JTAG模式,跟flash没关系

网友:
下载器问题吧..

网友C:
检查一下jtag的连接线,有过一次,是因为连接线松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jtag的连接线,有过一次,是因为连接线松导致的

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你遇到过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D:
1、手上有其他下载电缆吗?首先要排除是否是电缆的问题
2、正如6楼兄弟说的那样,如果排针位置不好(比如90度弯角排针伸出长度不够)导致电缆插入10针座子接触不良造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手上有其他下载电缆吗?首先要排除是否是电缆的问题
2、正如6楼兄弟说的那样,如果排针位置不好(比如9 ...

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已解决,谢谢

原因呢?能和大家分享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