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板子里面还有不能用的64Mbit 是干吗用的

楼主:
如题所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是 我之前在 429上也跑过 uclinux  后来还是觉得  这种芯片跑不如换arm9 跑linux

arm9自带mmu,方便多了,内存也可以用个好几十M甚至上百M

网友B:
不理解你说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理解你说的意思,

板子上有两个64Mbit  不过高位的64Mbit是不可访问的

网友:
有钱任性

网友C:
堆硬件参数,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堆硬件参数,好看。

我竟无言以对

网友:
真是这样吗

网友A:
应该是 sdram 地址线没有过去 可能是布线 密度问题  uclinux 跑起来怎么样你 跑应用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 sdram 地址线没有过去 可能是布线 密度问题  uclinux 跑起来怎么样你 跑应用没

很流畅哦,应用由于没有显示驱动也不好跑什么,当然了,主要是没内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很流畅哦,应用由于没有显示驱动也不好跑什么,当然了,主要是没内存

也是 我之前在 429上也跑过 uclinux  后来还是觉得  这种芯片跑不如换arm9 跑linux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 sdram 地址线没有过去 可能是布线 密度问题  uclinux 跑起来怎么样你 跑应用没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认为的,然而并不是地址线不够,原理图上地址线都接了的,实际上是数据线不够,SDRAM是32位的数据端口,而ST却只用了低16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