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放大小交流信号时,为什么交流信号并联在be之间

楼主:
而不是和直流串接?

网友A:
如图,现在我测三极管b级和地级之间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B:
三极管,是基极---发射极间的电流控制集电极电流的,所以要加在BE间。

建议楼主看一下三极管的最基础的知识,那样会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现在我测三极管b级和地级之间的电压是多少?

你测得的,是叠加有交流成份的直流电压。
因此必须弄清楚,直流成份是多少,交流成份是多少。

网友:
直流是给三极管偏置供电
输入信号才是电路要放大的对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流是给三极管偏置供电
输入信号才是电路要放大的对象

我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是基极---发射极间的电流控制集电极电流的,所以要加在BE间。

建议楼主看一下三极管的最基础的 ...

我懂,我要问的不是这个

网友D:
表示看不懂要说的什么,难道是射极为啥加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表示看不懂要说的什么,难道是射极为啥加电阻

我意思是说为什么是交流信号和直流信号并联,而不是串联接在一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意思是说为什么是交流信号和直流信号并联,而不是串联接在一起?

交流信号和直流信号串联的电路是有的,比较早期的便携式收音机里面常见。
但交流信号和直流信号串联的电路要求交流信号不能一端接地,交流信号必须一端接直流信号,另一端接三极管基极,这只有变压器耦合才能够实现。
现在的音频放大电路,设计时很少使用变压器,因变压器体积重量成本上均不占优势,所以交流信号和直流信号串联的电路现在很少见。但在高频电路中仍常被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交流信号和直流信号串联的电路是有的,比较早期的便携式收音机里面常见。
但交流信号和直流信号串联的电 ...

并联信号是怎么叠加在一起的呢,假设5v和3v直流电源并联接负载,负载两端电压只是5v,5v电源给3v电源充电。在3级管放大电路里面,交流地和直流地接在一起,交流正极和直流正极之间一般间隔一个电阻,这样不会造成电流从直流端流入交流端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并联信号是怎么叠加在一起的呢,假设5v和3v直流电源并联接负载,负载两端电压只是5v,5v电源给3v电源充电 ...

你2楼图中,“交流地和直流地接在一起,交流正极(注意:不能称为正极,应称为热端)之间”并没有“间隔一个电阻”,而是电容C1,所以“不会造成电流从直流端流入交流端”。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2楼图中,“交流地和直流地接在一起,交流正极(注意:不能称为正极,应称为热端)之间”并没有“间隔一 ...

是的,这个电路不会,但是很多电路都是交流与直流间只有一个电阻的,这种情况下会发生充电现象么。此时be间电压波形又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这个电路不会,但是很多电路都是交流与直流间只有一个电阻的,这种情况下会发生充电现象么。此时be ...

这个,是否会“充电”,就要看具体电路了,没办法泛泛而谈。

网友F:
那不是并联,只是共地输入,最基本的小信号放大电路,看看模电书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不是并联,只是共地输入,最基本的小信号放大电路,看看模电书

我知道书上这么写的,你看我前面的回帖。再说共地输入和并联又有啥区别呢

网友G:
共基极组态就是交(讯号)直(偏置)串联的,
至于共射极组态及萨巴罗夫电路,是交直並联,这等于两个有内阻电源並联向一个负载供电,负载电压波形跟交直串联供电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共基极组态就是交(讯号)直(偏置)串联的,
至于共射极组态及萨巴罗夫电路,是交直並联,这等于两个有内 ...

这等于两个有内阻电源並联向一个负载供电。
这句我不理解啊,干电池1.5v和3v并联向负载供电,负载电压是4.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等于两个有内阻电源並联向一个负载供电。
这句我不理解啊,干电池1.5v和3v并联向负载供电,负载电压是 ...

注意:
1、首帖说的是(1)交流信号源和(2)直流偏置源,不是两个直流电源。
2、在17楼hk6108特意强调“两个有内阻电源并联”,你在18楼并没有提及内阻。
3、两个具有一定内阻的直流电源,假定一个开路电压是3V,另一个开路电压也是3V。因电源具有内阻,开路电压为3V的电源向负载供电时,负载两端必定不足3V。如果将开路电压3V的另一个有内阻电源并联到负载两端,则负载两端电压将比单独一个3V电源要高,即负载两端电压增加。具体增加多少,要看电源内阻和负载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