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TI蓝牙协议栈的加密解密函数?

楼主:
想使用CC254X的硬件AES加密功能来加密数据,看到有一个函数HCI_LE_EncryptCmd,但不知道怎么用,可以输入key和明文数据,执行完不知道数据输出到什么地方了。
extern hciStatus_t HCI_LE_EncryptCmd( uint8 *key,
                                      uint8 *plainText );

网友:
/*******************************************************************************
* @fn          LL_EXT_Decrypt API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This API is called by the HCI to request the LL to decrypt the
*              data in the command using the key given in the command.
*
*              Note: The parameters are byte ordered MSO to LSO.
*
* input parameters
*
* @param       *key           - A 128 bit key to be used to calculate the
*                               session key.
* @param       *encryptedData - A 128 bit block that is encrypted.
*
* output parameters
*
* @param       *plaintextData - A 128 bit block that is to be encrypted.
*
* @param       None.
*
* @return      LL_STATUS_SUCCESS
*/
extern llStatus_t LL_EXT_Decrypt( uint8 *key,
                                  uint8 *encryptedData,
                                  uint8 *plaintextData );

/*******************************************************************************
* @fn          LL_Encrypt API
*
* @brief       This API is called by the HCI to request the LL to encrypt the
*              data in the command using the key given in the command.
*
*              Note: The parameters are byte ordered MSO to LSO.
*
* input parameters
*
* @param       *key           - A 128 bit key to be used to calculate the
*                               session key.
* @param       *plaintextData - A 128 bit block that is to be encrypted.
*
* output parameters
*
* @param       *encryptedData - A 128 bit block that is encrypted.
*
* @param       None.
*
* @return      LL_STATUS_SUCCESS
*/
extern llStatus_t LL_Encrypt( uint8 *key,
                              uint8 *plaintextData,
                              uint8 *encryptedData );

自己解答

网友A:
建议不要使用这个文件里面的加解密API。
试试AES.C里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使用这个文件里面的加解密API。
试试AES.C里面的。

你说的是“hal_aes.c”文件吗?
现在这种加解密会有哪些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hal_aes.c”文件吗?
现在这种加解密会有哪些问题?

我使用的是hal_aes.c里面的加密,不过CCM模式是自己写的,其他模式应该都是可以直接用的。
HCI层的加解密函数目前没有用,不过不建议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hal_aes.c”文件吗?
现在这种加解密会有哪些问题?

看这个API的名字貌似是协议栈调用的,你如果直接使用的话,协议栈调用的时候可以与你调用的时候存在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API的名字貌似是协议栈调用的,你如果直接使用的话,协议栈调用的时候可以与你调用的时候存在冲突 ...

的确这个函数同样有其它代码调用,你的意思是他对推荐用户调用?或者协议栈没有对这部份代码做“线程锁”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