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76RG Nuleo 评测三 STM32L476RG+开始使用MBED

楼主:
STM32L476RG Nuleo 评测三 STM32L476RG+MBED使用一

假定我们已经是在MBED开发网站注册了。
我们先进入平台,选择STM32L476RG Nuleo板:
https://developer.mbed.org/platforms/?tvend=10

https://developer.mbed.org/platforms/ST-Nucleo-L476RG/这个网页的右边选择add to your mbed compiler
你就选择了STM32L476RG Nuleo板,相应的代码也进入了你的开发环境中。
我们现在点击右上角的compiler 进入我们的在线开发环境
这时我们再点击右上角的NUCLUE-。。。 点击SELECT,可以更换我们的开发板为STM32L476RG Nuleo

这时候如果你按下NEW,将按你的选择生成一个程序,可以是一个MBED搞好的例子。也可以是一个空白程序。
现在我们选择一个NUCLEO-TICKER吧。这个就是利用TICKER中断,不断的让LED亮灭。
#include "mbed.h"
Ticker toggle_led_ticker;//Ticker的结构
DigitalOut led1(LED1);//LED定义
//LED亮灭切换函数
void toggle_led() {
    led1 = !led1;
}
int main() {
    // Init the ticker with the address of the function (toggle_led) to be attached and the interval (100 ms)
    toggle_led_ticker.attach(&toggle_led, 0.1);//把执行函数和执行时间关联到 toggle_led_ticker
    while (true) {
        // Do other things...
    }
}

是否简单,就定义一个Ticker 关联函数,给出执行时间,然后就不断地执行了。注意MBED是C++的所有有类和对象的概念在里面。
MBED程序是这样的,先COMPILER,生成一个BIN文件,然后拷贝到L476RG板子生成的盘里面就OK,如下:

我们当然也可以直接NEW一个空白的项目,然后加入文件,当然至少要有一个包含main()函数的文件,还有mbed库
文件的加入可以直接NEW新建文件,mbed库的加入NEW LIBRIRY如下: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编译和运行了。这里有两个MBED基本库,一个是库形式提供,一个是SRC代码形式提供。选择的时候注意一下。代码提供的就能查到代码的实现方式。否则就看不到哦。
在这里总结一下,NEW一个空白项目就还要自己用NEW加入文件和NEW LIBIRARY加入库。否则就是MBED自己给你加了。就这点区别。

网友:
最近发现新 的MBED库看不到源代码了,为了把老的库保存起来。现在发个上来。这个在最新的KEIL中无法编译成功。
但可以看到MBED的源代码。